发一个带频标2469扫频仪的电路图,艾康木坛友要的,回帖发不出去。

楼主(2017-05-16):
(无正文)

网友:
猜测C21,C22,C23是频标锯齿波输入?

网友:
我也扫描了一个图,正好我也淘了一个,使用发现问题,还请有经验的老师说说怎么调整,发现的问题是:
1).465KHz中频的波形不是完整的正弦波,波形失真较大,见附件图片;
2).扫描仪锯齿波线性不好,致使频标左疏右密,5个频标间隔距离不等;
3).频标的频率严重不准,我用此扫频仪调整的中频,中频调在中间的频标上,理论上应该是465KHz,实际我用频率计测试调好的收音机,中频频率在425KHz左右,严重偏低。
第三个是最不能接受的,请老师看一下图,看看可以调整哪个原件参数可以修正正弦波波形和调整扫描中频频率?

网友:
买了不好用很郁闷,原来调好的中频用这机器扫,示波器上看不到曲线,得把收音机中频调到425KHz左右才能在屏幕中显示中频曲线。对照了线路图和PCB,零件编号完全不同,PCB上除了几个可调整电感外,没有可调电阻,全部用固定电阻固定,估计是流水线生产,电阻都用了统一的阻值,没有因为三极管、电容的离散性而进行工作点调整,有点忽悠人。发电子邮件退信了,估计指望不上厂家了,想自己调整,接触不多,无从下手,感觉比调个收音机难(我手上有个20M的示波器固纬GOS-622G)。

网友:
如果有具体元件数据就好了。

网友:
扫频仪波形失真与否关系不大,收音机只会用其基波,有些谐波也是正常的,实际上BT3类正规示波器也无法避免
频标间隔均匀与否与锯齿波线性无关,勿做无用功
频标是需要校准的,尤其是放置很久的机子

网友A:
感觉需要先用示波器仔细测清楚各个工作点的波形。在图上标出来,看这个电路图这个仪器不会太好用。

网友:
我看了半天。也找不出那块电路是频标的电路,老师们指导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需要先用示波器仔细测清楚各个工作点的波形。在图上标出来,看这个电路图这个仪器不会太好用。

我觉得很好用,请看我的2手货:

网友:
查看对比了其它扫频电路,锯齿波与中频产生电路有点相似,猜测这2个电位器一个是调整中心频率,一个是调整扫频宽度。请各位老师看一看对不对?参考电路是yuanzen的扫频电路:

网友B:
我现在用万用表测频率档测扫频输出端频率是:422.4KHz

网友:
看面板,就二个电位器是,同步信号幅度和扫频幅度。
这2个可调电阻应该是调试时微调用的!

--看到,这个扫频仪还有一个是低频的电路,害得我看了半天没有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万用表测频率档测扫频输出端频率是:422.4KHz

扫频模式的状况下,测不准的。

网友B:
实际上电路图上好多调试用的电位器,在电路板上一个都没有,全部用固定电阻代替,估计是为了生产方便,但由于元器件的离散型,用固定电阻造成了频率的偏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电路图上好多调试用的电位器,在电路板上一个都没有,全部用固定电阻代替,估计是为了生产方便,但由 ...

你测下,同步信号的频率是多少?

我的扫频仪以前的用23HZ的锯齿波信号,发现示波器闪的厉害,我把它调到38HZ,示波器图不闪了,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