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者p106和108扫描抄板图纸

楼主(2017-05-17):
睡不着很头痛,我把近日收到的破冰者p106和p108都拆了,其实两个的图纸基本一致,都是一级中放,三极管检波,使用输入输出变压器的推挽功放,整体区别:
1-p106的本振使用了一个9018的BE结做稳压,p108只是固定偏置,不知道是否实际生产时都是使用1.5v测试,p108在电池电压偏低时,接收不好,本振使用9108F档,发射极电流才0.2ma左右,更换9018G档,电流升至0.3ma,还算勉强,看来原来设计有点问题
2-p106的外壳小点,喇叭也小一点
3-调谐机构都是带减速轮的,不过p108的手感好点,可能是p108使用了国产CBM223双联,比较松
4-p106的功放有负反馈,p108的是普通型的
5-p106本振管的发射极电压在0.18v左右,本振电流比p108的大,听起来噪音大点,但是两种机器接收效果还是不如sony小鸡鸡,比一般国产的一级中放的小鸡鸡比,可听度较高,比较干净,也许是中放增益不足的表现
p108的图纸没有亮点,我把元件摆好,喜欢的可以使用ps,cad自行连线,不过用来维修也够了,总共才几个零件。

网友A:
用什么抄的?想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抄的?想学习学习

hxpcb,现在还是自由免费的,抄板后可以导入protel99,ad,不支持pads和其他pcb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hxpcb,现在还是自由免费的,抄板后可以导入protel99,ad,不支持pads和其他pcb软件

给我一个软件,谢谢

网友(2021-04-20):
准备收一台P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