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变压器的选择

楼主(2017-05-17):
各大神:
如有这一块功放板:共12管双声道的1943/5200, 有以下两个变压器,你们会选哪个呢?
A: 500W,交流双32V
B: 300W,交流双45V

网友:
明显A更好,功率大,电压也足够,电路消耗会小点,烧管风险低点,各方面更平均。

网友:
饿哦也觉得是A

网友:
我肯定用A。

楼主:
我却用了B

一定要发够9个字才成发出去!!!!!

网友A:
你双声道功率多少,功率没过300W,用300W,只要你板支持双45V用这个好,但是你功率过了300W你还是用500W得,结合你实际须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双声道功率多少,功率没过300W,用300W,只要你板支持双45V用这个好,但是你功率过了300W你还是用500W得, ...

功放板写着是600W+600W,双直流8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放板写着是600W+600W,双直流85V

你音箱要用多大决定,音箱不大就要不用那A,用B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音箱要用多大决定,音箱不大就要不用那A,用B就行了,

双8寸低音的落地箱

网友:
A更好,功率大...........

网友B:
要我选择的话,用B,变压器电压高,瞬间动态能更好的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我选择的话,用B,变压器电压高,瞬间动态能更好的释放。

我选B也是看到高电压,功率300W对于家庭用的功放够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