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空调问题 海尔KF-21GW/E

楼主(2017-05-17):
比较老的了,海尔KF-21GW/E 五一前自己用空调清洁剂清洗了,过了见之后就无法运行,电源灯和运转灯闪烁两次,定时灯闪烁一次,不知道论坛内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A:
定频空调?看一下启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频空调?看一下启动电容、、

比较老的,应该是定频的,完全断电的情况下启动,可制冷,但是只能维持几分钟就停了,然后就开始闪灯,阁下说的是不是外机上面那颗很大的电容?如果是的话,那刚换了不久,而且当时电容坏的时候,压缩机是不启动,但是室内机还是能用,但是现在室内机都不能用,只是开机几分钟内转动正常

网友B:
转一下内风机扇叶磙子是不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一下内风机扇叶磙子是不卡住了

应该不是,开机的时候是会转的,只是转一下会停,然后再高速转,最后到灯闪停止

网友:
四通阀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A:
定频的话,容易检查的就这几样,关键在于准确判断,启动电容  室温探头   管温探头   启动电流
掀开室内盖板,看一下两个探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频的话,容易检查的就这几样,关键在于准确判断,启动电容  室温探头   管温探头   启动电流
掀开室内 ...

探头我换过了,故障依旧,会不会因为这块主板?

网友C:
室内风机的电容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室内风机的电容测了吗

没有,室内机风机好像失控了,开机会转,停一下,然后又会狂转。直到闪灯才停

网友:
修好了么?单位美的我和你说的这毛病差不多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

楼主:
谢谢回复,确实是主板问题,已经解决,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确实是主板问题,已经解决,再次感谢

客气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确实是主板问题,已经解决,再次感谢

主板哪里坏了?怎么维修的?分享一下经验呗!

网友:
应该是清洁空调时清洁剂误入主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