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伍dp-49,cd机

楼主(2017-05-17):
我有一台建伍dp-49型号的cd机,最近没有声音输出。屏幕显示读碟正常,请问各位大师,毛病出在哪儿。谢谢。

网友A:
音频解码模块有问题。须整块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解码模块有问题。须整块更换。

是什么型号。估计也不容易买到吧。

网友:
检查外围零件有问题不,没的话再换IC吧

网友:
淘宝网上有买,65元左右,音质比原来好得多。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指点,因这段时间没空,所以修理暂停了。过段时间在修。

网友B:
从后级往前级一步步注入信号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后级往前级一步步注入信号维修

我也是这样准备从后级往前查,但你说的注入信号是怎样的注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准备从后级往前查,但你说的注入信号是怎样的注入,谢谢。

加我QQ:2298134 以前搞电子电器培训的时候我都是这样教学生的,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