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兰老分体空调经常自动开关机故障原因

楼主(2017-05-17):
春兰老分体空调经常自动开关机故障原因
家里有台春兰1.5匹老空调,用了20年了,制冷效果一直非常棒!
去年夏天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在没有碰遥控器的情况下,空调会自动开机!
有时候运转正常会无故关机!
开始以为是主板使用时间长了原件老化了,更换主板电容无效
又从某宝买了一块拆机主板还上,还是同样问题!
又怀疑是外机故障,拆开外机没有发现问题!
最终怀疑遥控接收板问题
遥控接收板上有2个切换开关!这两个开关时间久远出现漏电,有条件的可以更换开关
没条件的拆掉这两个开关,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2017-06-17):
室温探头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空调启动电流较大,有时候查查是否有大电流造成接线处虚,中途停机?

网友:
空调用的时间长了,开关漏电是常见故障。

网友:
应急开关常见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