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矿石机+FM+SW太阳能收音机

楼主(2017-05-17):
本地AM信号较强,电流大于50uA。但FM和SW收到的信号很微弱,于是增加了太阳能(充电)推动小功放。

网友:
有图才能有真相,动手制作最最棒。矿机发展有希望。动手快乐

网友:
可否考虑用中波的能量推动?

网友A:
双调谐是指中、短波共用一个调谐旋钮二个拉线盘对吗?也是一个创意,能上一张整机的线路图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调谐是指中、短波共用一个调谐旋钮二个拉线盘对吗?也是一个创意,能上一张整机的线路图吗?谢谢!

1、中、调频波共用一个调谐旋钮二个拉线盘。
2、到时候会整理电路的(实际上就本坛常见的电路组合在一起)

网友:
只为了看看如何。

网友:
短波不用音频放大器,是不是根本听不清说话声?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