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产KIKUSUI COS5041示波器不亮

楼主(2017-05-18):
屏幕显示用等3分钟才亮吗?我插上电不亮;只有屏幕后面有亮,立即拔了电源,没敢再弄。

网友A:
这种显示应该是要预热一会才有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显示应该是要预热一会才有显示的。

谢谢,我再试一下。好的话值多少钱。

网友:
这些老示波器 元件应该老化了,维修起来费时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