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春雷3P7收音机的问题。

楼主(2017-05-18):
前天收到网购的春雷3P7收音机,试机时发现有以下问题:
1.三波段中只有短波2能收听,中波和短波1不能收听,并且短波2开机收听时得等上6秒钟的时间,才能听到喇叭里发出声音(使用的是电池),我自己猜想可能是低放或功放部分的电解电容有问题。
2.中波和短波1不能收听,但当反复开机时都能听到很短暂的声音(包括播音),但仅维持约两秒钟的时间,还有中波选中强电台时,刚开机时可以正常收听,过了一会儿声音就渐渐变小,但该强电台尚可以在很低的声音下收听。我自己猜想是中放之前(天线或振荡)的两个回路中的电容的问题,不知道哪个电容的可能性最大?
特向矿坛的老师和内行请教,谢谢!
另外,此机似乎从没被维修过,因为线路板甚至插座及喇叭上的焊锡都没被动过,机子还附有原配电源线(下午下班后上图)。

楼主:
春雷3P7的图片

楼主:
不知为什么,图片也不好发了。

楼主:
点了“添加图片”,出来“请输入图片地址”,结果不知道这是什么名堂。不知道是不是我电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了“添加图片”,出来“请输入图片地址”,结果不知道这是什么名堂。不知道是不是我电脑的问题。

http://www.5bcl.com/Article/Class20/200808/2640.html

楼主:
非常感谢汪洋中的一条船!

网友:
手持金属改锥的金属部分触碰低放热端——电位器中点也行,先判断是中高频还是低频问题

楼主:
谢谢灿烂的星空!上学期六我把本机所有的电解电容全部换了,结果是仅是开机到听到声音的时间缩短了一些,约3秒钟吧。其他没有任何改观,有想换其他电容(非电解电容)的想法。

楼主:
                              上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