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台101D,300B通用型的前级

楼主(2017-05-18):
做一台101D,300B通用前级可以直插管子,使用300B做整流管全部家当和戴尔电阻,仿南瓜机箱,采用牛入,牛出,平衡输入输出,RCA输入输出,300B和101D灯丝采用1083稳压供电,现在开工进行中》》》》》》》》》》》》》

楼主:
输入牛采用10夹9平衡交叉绕法初次级并绕和老麦的做法一样,由于压差很低不采用垫纸,输出牛采用6夹5也是平衡交叉绕法漏感和分布电容都很低

楼主:
我这里今天空气温度45度地面温度57度燃烧的地球啊,101D管子还在路上
不知道烤糊了没有

楼主:
电源牛进行中》》》》》》》》》》》》》》》》》》》》》》》》

网友:
300B做整流  太豪啦了

楼主:
输入牛进行中》》》》》》

网友:
漂亮,大工程呀

楼主:
再来点进度》》》》》》

网友A:
我感觉这种绕法牛的分布电容不会太小,只是看影响的大小罢了。尤其是输入牛的次级分布电容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坐等成品机的频响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种绕法牛的分布电容不会太小,只是看影响的大小罢了。尤其是输入牛的次级分布电容可能会有一定的影 ...

咱们没有XX轩的版主吹的那么牛,但是保证20K-1DB是没有任何问题滴 整机测试还有输出牛在里面能保证20K-1.5DB以内就很不错了

楼主:
进行中》》》》》》》》》》》
_P`NDN]]81M7~$NGZ)2STXN.jpg 8MC~U1`3W)06`$IP1{~V](L.jpg A~@)7@UAMVA[P`1}9ABH2IB.jpg

楼主:
进行中》》》》》》
$OL(W]]}A__LZO]FG5OVB.jpg B8VS5)C2(G2(T2FM]1X2`T7.jpg  IF9`66)}QS8B[T(UT0TS20M.jpg

楼主:
进行中》》》》》
ML8{PAQD(EI{G2[S{%CNW(X.jpg 94{8HAR$TY0V(Z}_R9QXOUN.jpg

网友:
南瓜机箱贵呢,全部材料下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