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这样做个充电器,原理上有没问题,谢谢!

楼主(2017-05-18):
请教前辈,这样做个充电器,原理上有没问题,谢谢!

网友:
铁锂不行,充电电压太低了。平均下来每个铁锂只能充到2.1V。右边可以。

网友A:
右边可以,左边平均下来每个铁锂只能充到2.1V明显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可以,左边平均下来每个铁锂只能充到2.1V明显不行。

不好意思,我没表述清楚.是左边的铁锂做为电源,给右边的锂电池充电.这样做个充电器,原理上有没问题

网友:
不行,磷酸铁锂和聚合物锂电池不一样的。

网友:
铁锂容量够的应该可以

网友:
不分开,感觉有问题。

网友B:
后面连一块没有问题,但充电电路是一直在线的吗?不充电也在线?还是充完就取了,小心会反向放电,所以用什么样的充电器,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连一块没有问题,但充电电路是一直在线的吗?不充电也在线?还是充完就取了,小心会反向放电,所以用什 ...

谢谢,充完就把电池下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