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科龙1.5匹壁挂空调,开机一会儿就自动停机!

楼主(2017-05-18):
以前从没修过空调,这次要开始试试了,家里的科龙1。5匹壁挂空调坏了,开机制冷,过一会儿外机就自动停机了,吹出来的是自然风。关机重开制冷正常,一会儿就又停机了。
有经验的师傅请指点一二,我应该从哪块儿下手检查,我感觉应该是机器哪部分出现异常,进入保护状态了。

谢谢!

为什么要自己修呢,这机器装的时候从别处移机过来的,自从装上后就很少用。现在想如果换了新机器也不常用,以旧换新才抵100元。干脆死马当活马医,拿它来练练手,长长知识!

补充内容 (2017-5-20 08:43):
初步问题找到了,制冷时外机风扇不转,导致冷凝器过热,保护停机。摸着都烫手了,

网友A:
       维修空调不要盲目下手,先搞卫生,确认散热散冷都正常了,才要确认制冷剂压力,压缩机电流。要不你测量的都不是标准工况下的数值!剩下的问题就拆分确认:1、压缩机及管路系统;2、控制系统.
      都来矿坛了想必有电气基础,那就压缩机,外机风扇,内机风扇,单独供电,撇开控制板上的继电器。确认没问题,就是控制板问题,然后修,换万能板。随便你!

网友B:
把室温传感器换个试试

网友C:
查室外风机和风机电容是否正常,不行再看室温传感器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室温传感器换个试试

拆下测量传感器阻值能查出问题吗?

如果用手握住传感器,用体温给它,如果不停机是不是就OK了呢?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室外风机和风机电容是否正常,不行再看室温传感器是否正常。

风机应该问题不大,开机时制冷外机风扇转得挺好的!不过还是得查一下,以免漏过误诊。非常感谢!

网友:
既要修空调.一些工具必备.
把氟表联通接囗.监测氟压.电流表或功率表串电源端.检测工作时耗电状况.
把刚开机时的电流.压力记下.
再把正常制冷时的电流.压力记下.
停机后的电流.压力也记下.
刚工作时室温记下. 仃机时的室温都记下.
还有室内窒外的风机运转状况也一并注意并告知.

这些现实数据可以帮你分析空调仃机的部分可能原因.否则则是猜迷..

网友:
管温传感器也要查一下。

网友:
移过的机子,没工具情况下,摸下室外机至室内机的铜管,有折扁的吗。最好测下工作电流,这才好分析

网友:
去年家里的格力也是这样,换新了,毕竟用了十多年

网友D:
长期不用空调,估计启动电容出问题的居多,楼主不妨先换只试试。。。

网友:
也下几点供参考,内机温控电阻参数变化损坏,

                       内机温控是否紧贴在蒸发器上,如果是需要拿开

                        压缩机缺少氟利昂也可以导致热保护,缺少冷冻油也会出现上面情况

                       管路里有水冰堵,也会保护

  你要明确告知外机停转后外机风扇是否在转?这个很重要

网友:
是变频的话,还要看信号线。

网友:
看指示灯的颜色及闪烁频率,应该有故障代码的。

网友:
曾经遇到过哥们移格力把四通阀和风扇线接反了(电源及信号线不够长接的),机器上来就制热。告诉说四通阀串气给线拔了后能制冷以为OK了。过会压缩机热跳。我去了一看制冷开机风扇不转对应电源线没电,"四通阀"那条线有电。开制热后都有电。对调信号线后机器制冷制热都正常了!

网友A:
自己家里一台2p老美的,也是制冷一会儿就停机,开到16度也不制冷。内机自然风,外机风扇转,压机处外壳特热!内外机散热片卫生状况均良好!后来发现家里电网电压189V-192V。无奈致电国家电网,来了电工给我换个相线,电压225V。空调正常了!老机器压缩机对电压波动耐受不好,电压低时,功率不变,电流增大,发热也增大。所以压缩机频繁过热保护!农村电网三项不平衡很严重,尤其夏天用电高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空调不要盲目下手,先搞卫生,确认散热散冷都正常了,才要确认制冷剂压力,压缩机电流。要不你 ...

首先,非常感谢老师的耐心指导!

经查,制冷时以为一切正常,其实不是,外机散热网烫手了,之后停机,温度逐渐降下来了。因为太晚了,外机挂在外面实在不好确定风扇是否正常运转,准备明天核实下,如果风扇不转问题应该就简单了,查电容。

致敬!

网友:
问题点太多了应该从内外机慢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家里一台2p老美的,也是制冷一会儿就停机,开到16度也不制冷。内机自然风,外机风扇转,压机处外壳特热 ...

电源电压也是经常被忽略的,维修起来特别容易起弯路。算是积攒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室外风机和风机电容是否正常,不行再看室温传感器是否正常。

谢谢指导!

今天天一亮就起来开空调,用个镜子放到楼外面,反光看外机风扇,确实开机制冷了,外机风扇纹丝不动。要不昨晚摸着散热片烫手呢。看来总是就在这里了!

先去准备好大绳,哪天凉快点的时候,拴腰上,去外面拆机,先从检查风扇电机和启动电容开始。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老师的耐心指导!

经查,制冷时以为一切正常,其实不是,外机散热网烫手了,之后停机, ...

根据你的描述,外机热保护了,几种可能:1.外机散热器过脏,散热不好 2.外风机不转或转速不够,散热不好,一般是电容坏  3.压缩机过热保护,缺冷媒,冰堵,管子有瘪的地方都有可能

网友:
手机反应真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今天天一亮就起来开空调,用个镜子放到楼外面,反光看外机风扇,确实开机制冷了,外机风扇 ...

楼层高,出窗户要多加小心,不行就找个帮手。这个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C:
高层装或修空调,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做到万无一失,不是开玩笑每年都有装空调坠楼事故发生。切记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层高,出窗户要多加小心,不行就找个帮手。这个不是闹着玩的!

是的,昨天就想从窗户钻出去拆机检查,因为没有安全防护暂时搁下了。后来想出个办法:家里找个帮手,然后用车里的拖车带拴腰上以防万一。

这两天天气太热了,等晚两天凉快点,出去检查,再来汇报检修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层装或修空调,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做到万无一失,不是开玩笑每年都有装空调坠楼事故发生。切记切记!!! ...

感谢您的忠告!
要不是因为安全措施不到位早就出去拆 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期不用空调,估计启动电容出问题的居多,楼主不妨先换只试试。。。

利用端午假期,昨天出去拆开后发现是CBB61 3UF电容。另一个压缩机电容是CBB65的35UF,这个压机电容没问题。开机风扇不转,但用手帮它转一下就转起来了,所以断定肯定是电容坏了。

回屋里找了个破油烟机拆下的也是CBB61 是5UF的,因为当时油烟机转速降低了,现在看来是这个电容不好了,不管它先换上试试,空调开机风扇顺利运转,但速度不快,和以前油烟机的表现一样,这个电容也不行。

在网上买了新的才一块多钱一个,过几天到货后,再安装加除尘,电容性能不好导致风扇反转,散热器内侧吹上好多灰尘。

楼主:
因为在外面高空作业,手机拍得不是很全面。

感谢楼上诸位老师和朋友们的指导,自己动手,回来特别有成就感!

网友E:
外机风扇启动电容坏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机风扇启动电容坏拉

买的新的3UF电容到货了,新旧对比,周末休息时出去装上。
旁边的是一起买回来的5UF,拆下旧油烟机的电容也一起换个新的,烟机转不快也是因为它年久失效了。

网友F:
这种电容我前段捡了一堆,用不到转手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电容我前段捡了一堆,用不到转手卖了。

用不到就是废品,需要的就是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