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带DAC的单片机

楼主(2017-05-18):
请大家帮忙推荐带DAC的单片机,要求:
1. 带DAC,10位或更多位,1路即可,不能用PWM代替;
2. 管脚数要少,比如8脚,14/16/20脚等等,BGA/QFN等不好焊接的封装就算了;
3. 需要这样一种节能模式:外部振荡器及内核停止,但DAC及I/O输出脚继续输出;
4. 主要MCU生产厂商的系列均可,比如AVR,PIC,STM32,STM8,MSP430,STC,等等;
5. 其他要求不多,比如5V还是3.3V,Flash/RAM大小,主频MHz,等等

先谢谢了!

网友:
STM32F04P6

网友A:
atmega8这个单片机不错,性能好。

楼主:
谢谢了!
是指STM32F042P6?没有DA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mega8这个单片机不错,性能好。

貌似整个系列都没有DAC吧?

网友B:
单片机带AD的多,带DA的应该很少见。一般都是外挂串行DA。

楼主:
非常感谢朋友!
简单看了下,C8051F系列中不少有12位或10位DAC,暂时还不清楚是否满足要求3:外部振荡器及内核停止,但DAC及I/O输出脚继续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带AD的多,带DA的应该很少见。一般都是外挂串行DA。

是啊,确实少,所以求助于网友了。若找不到合适的,就外挂了

网友C:
外挂成品DAC也非常方便的,所以一般单片机没有内置DAC,其实完全可以用R—2R网络加运放自己组建一个DAC,位数自定,也不复杂,要节约端口也可以用串入并出的串行寄存器来扩展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挂成品DAC也非常方便的,所以一般单片机没有内置DAC,其实完全可以用R—2R网络加运放自己组建一个DAC,位 ...

谢谢朋友!外置DAC是一种选择,自己DIY R-2R电阻网络因为器件太多暂不考虑了

网友D:
为什么不用PWM+运放滤波,效果接近硬件DAC。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PWM+运放滤波,效果接近硬件DAC。

PWM需要时钟的,时钟停止后,PWM管脚输出为固定的高电平或固定的低电平,至少在AVR上测试是这样

网友D:
为什么要时钟停止?低功耗要求?那就只能选择MSP430了,32.768kHz(1uA电流)时钟就可以驱动定时器PW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时钟停止?低功耗要求?那就只能选择MSP430了,32.768kHz(1uA电流)时钟就可以驱动定时器PWM。

是室外的天线放大器,DAC输出用于电调谐LC回路选频的。因为天线信号太弱了,怕MCU的时钟影响接收,所以想无需调整时停止主时钟。低功耗只是是次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