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坛友要求,发J2469型教学扫频仪内部图

楼主(2017-05-18):
应坛友要求,发J2469型教学扫频仪内部图

网友A(2017-06-26):
刚刚把低频部分去掉了,现在分析起来清爽多了
左上角,555包括后面的四个9014,作用是产生和放大锯齿波信号,驱动X轴和振荡电路,以及中心频率调整,此部分过于复杂,调试麻烦,弃之不用
右上角,三个9018部分,振荡和放大,此部分可改,电压放大部分不变,振荡部分改用yuanzen老师电路,附带把中心频率调节,扫频宽度调节也抄过来
中间左部分,两个9018,扫频信号和频标信号混合,以及输出驱动,下方的衰减网络比以往电位器调节优秀,整体保留
左下部分,应该是频标信号放大电路
其余部分,线性频标电路,用于产生线性频标信号
以上是我连猜带蒙“分析”的,不知正确与否,将此电路的扫频信号部分换成yuanzeng老师图后,应该就能成为一个功能完善的扫频信号发生器,虽说不如亮点频标,但也比之前的频标电路好。
我还附带一个问题,如果将图中所有465中周换成10.7M的,哪些参数需要调整?

网友(2017-05-18):
发张电路图和楼上对照,可惜没有数值。

楼主(2017-08-29):
标频标就是曲线上各频率点做的记号,要不怎么知道曲线的峰值点(收音机的中频频率)在什么频率?苏老师的扫频仪好像是单个频标的,即标记处的频率是465KHz,你对收音机扫频时,调节收音机的磁帽,使扫频曲线的峰值中心点在这个频标处,说明你的收音机的中频就是465KHz了。来回调节各个磁帽,把曲线的峰值都重合到频标处,中频就调准了。当然曲线可以合成有各种形状,对增益和带宽有影响,慢慢摸索就熟悉了。
一般常见的扫频仪有五个频标点,以465为中心为例,这五个频标分别为455,460,465,470,475KHz,接上收音机后,扫出来的曲线位置对照频标点,就知道收音机的中频是高了还是低了,调节磁帽使曲线在中心465处就好了。

网友(2017-05-18):
频标电路不错,没有元件的数值,仿制有点难。

楼主:
对这个电路图看了两三天,感觉这个频标电路原理是,从扫频电器取出扫频信号,经C23进入BG13放大,经BG14和BG15对相应频点进行选频,取出需要的五个频率的频标点,经滤波整形放大形成脉冲波,叠加到Y轴的信号上,形成五个线状频标点。理论知识有限,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线路板上一边五个中周样的电感与电容串联,形成串联谐振电器形成选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这个电路图看了两三天,感觉这个频标电路原理是,从扫频电器取出扫频信号,经C23进入BG13放大,经BG14和B ...

图也是这坛里下载的,感谢以前辛苦拍照上传的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路板上一边五个中周样的电感与电容串联,形成串联谐振电器形成选频

对,这个5个中周我们找成品的465一般中周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线路板上一边五个中周样的电感与电容串联,形成串联谐振电器形成选频

如果你的频标不正确,可以调这5个中周校正

用频率计测这中周和谐振电容连接点处,看能不能显示正确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频标不正确,可以调这5个中周校正

用频率计测这中周的热端,看能不能显示正确的频率?!

对,就是要确定每个频标的频率,对我来说有点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要确定每个频标的频率,对我来说有点难度

不难啊,你用频率计测这中周和谐振电容的链接处试试呢

楼主:
直接量量不出,把表笔放靠近能感应到频率在420KHz左右,几个都差不多,应该不是它的谐振频率,而是扫频部分的中频频率,明显偏低

网友C:
为什么BG14管3个,BG15管两个,怎么合到一起的?低频品标怎么形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量量不出,把表笔放靠近能感应到频率在420KHz左右,几个都差不多,应该不是它的谐振频率,而是扫频部分 ...

办法还是有的。

断开线路单独测谐振频率,应该是可以,但不是在线测,可能会有误差。

我再想想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BG14管3个,BG15管两个,怎么合到一起的?低频品标怎么形成的?

低频频标我不感兴趣,所以没有仔细研究。

中频频标我看了个大半天,基本明白了

BG14带三个频标,BG15带二个频标,后级也是一样电路的,分别通过D6 D7二极管输出道整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频频标我不感兴趣,所以没有仔细研究。

中频频标我看了个大半天,基本明白了

为啥分别带呢?1个管子带5个不好么?其实我们做建简易频仪,3个品表就差不多了吧?您说呢?

楼主:
我联机又试了一下,调这5个电感,对应的频标能左右移动,这下有眉目了,先矫正扫频范围,再矫正频标,应该可以把它矫正过来。

网友:
看图形,貌似你的扫频波形不是正弦波。

按理扫频的波形不是正弦波没有问题,但像我等强迫症会觉得不舒服,一定会反复调整使它的图完美的

频标不错,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BG14管3个,BG15管两个,怎么合到一起的?低频品标怎么形成的?

通过D6 D7合到一起的。

网友D:
可仅仿制频标部分,其余电路照搬求版电路,频标部分的电路注意发射极集电极电阻大一些就行了,中周用现成的ttf2系列就好

楼主:
确实不是正弦波,应该是振荡部分或缓冲跟随器部分工作点不对,等把电路理清了再慢慢调整,也请都多指导,问题会出现在哪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仅仿制频标部分,其余电路照搬求版电路,频标部分的电路注意发射极集电极电阻大一些就行了,中周用现成的 ...

老师,您详细说说?您的思路。如果有草鱼就太好啦!

补充内容 (2017-5-19 09:51):
草图,不是草鱼,汗……

网友:
坛子里双管扫频振荡电路很成熟,性能极好,唯一缺憾就是频标,可以考虑把这个频标移植过去,或者继续整形成亮点频标也行。

网友(2017-06-26):
看了很多制作扫频仪的帖子,这个频标电路若是能结合论坛上的双管振荡电路,那就是一款接近完美的业余扫频仪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刚刚把低频部分去掉了,现在分析起来清爽多了
左上角,555包括后面的四个9014,作用是产生和放大锯齿波信 ...

没有吃透原电路,去掉了不该去掉的部分,所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没有吃透原电路,去掉了不该去掉的部分,所以。。。。。。。。

这就很尴尬了,L3那部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很尴尬了,L3那部分吗?

爷世

网友A:
虽然没看懂是个什么振荡电路,但反正应该是个振荡电路,从发射极引出振荡信号,应该是用于和扫频信号混频,类似于超外差收音机的变频级?
再进一步分析,开关接到低频位置,二极管导通,将可变电容和270P电容并联到原有的270p上,改变了LC参数,也就改变了振荡频率,然后接下来就不知道啦!

网友:
扫频仪是很实用直观的测量和调整仪器,有了它,调整和测试就变得方便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看懂是个什么振荡电路,但反正应该是个振荡电路,从发射极引出振荡信号,应该是用于和扫频信号混频 ...

对头!将465K变频到100K左右,几个频点的相对偏差加大到原来的近5倍,等效Q值也得以提高。才可能获得比较窄的频标。

网友E:
不过其频点谐振、检波以后的电路似乎是个“败笔”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过其频点谐振、检波以后的电路似乎是个“败笔”

这就不是我能解决得了的问题了 ,以我这种半吊子水平,离设计改进还差得远,最多能看某个部分功能,会拼拼凑凑,没有水平再具体下去

网友:
准备仿制一个,品表没弄彻底没,明白

网友:
哪位坛友抄板费心做个套间,用来改造2459示波器是个好方案!

网友(2017-08-29):
我都不懂,没看明白。什么是频标,频标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打了半天字,出来一堆乱码。重新再来。

网友(2020-04-27):
阿福的扫频仪有眉目了吗?

网友(2023-03-09):
0-30khz低频就是音频扫频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