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州U10表表针没有测量反应指示

楼主(2017-05-18):
(图片)

网友:
磁铁不会退化到一点磁性都没有,若线圈完好则表头多少会有些指示的,所以楼主最后一个结论不一定成立。万用表的线路并不复杂,一路检测过去,找到故障点不会太困难的,能不能修好则另当别论。

网友:
用一个好的万用表电阻1K档来快速测一下表头,若表头不动则表明有问题,这是最简便的检测方法之一。

网友:
分析的不错,这个故障有点诡异。

测到1.5伏电压,表头动圈应该是通的。
晃动指针能小弧度摆动不像卡针。
再怎么失磁,不会没有一点磁性,有电流流过动圈,指针多少会偏转。

再耐心检查,元件和接点不多,应该可以找出故障。
先排除其他干扰,用另一万用表高阻档直接测表头引出的两根线,看指针会不会动。

楼主:
断开表头一端,直接测量表头,证明表头线圈没断,表针通电反应指示正常。
在查找其他原因。

网友:
根据上述情况,故障点最有可能是电阻调零电位器下端断路。

测试:拨到直流2.5伏档,测1.5伏的干电池,看指针是否摆动。
本来应该测500微安档的,但测电压比测电流方便,通路只是多了颗4K电阻。
只要有反应了,精度再慢慢调与表头直接连接的可调线绕电阻。

网友:
直接测表头多方便,怕电流大打表,指针表串个十几k的电阻再测量,量到电压并不能说明表头就是好的,如果用数字表测量电池电压,表头并联的二极管轻微漏电就足够驱动数字表显示。

楼主:
又做的检查:
1、用一个好的47表表头替换原表头,其他都不变。一样没反应;
2、拆解板子。每个电阻、两只二极管、接线关系,均分别检测,并与原理图对照,都是正常的。装回,依旧没反应。

没招了。

楼主:
问题解决。与表头串联的线绕电阻的电阻丝有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