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这个CPU构架是否成立?

楼主(2017-05-18):
这个CPU构架构思有几年了,一直没有时间做出来!放在晶体管区是因为这里对硬件比较了解,这个电路使用的都是数字基础芯片:D触发器、计数器、三态门、ROM、RAM、38译码、与门、全加器,异或门,这个CPU指令16条

网友:
不明觉厉,看起来很厉害。

楼主:
我设计的一个CPU电路,可能不完善,单周期指令,跳转指令3个时钟周期,RAM访问也是3个时钟周期,其它都是一个时钟周期,脉冲下降沿程序计数器计数,三态门打开,上升沿寄存器锁存数据,OC为三态门,  可以实现的指令:
1.传送指令
A<>B
A>C
A>D
B>C
B>D
ROM>A
ROM>B
ROM>C
ROM>D
RAM<>A
RAM<>B
RAM>C
RAM>D
2.运算指令
ADD
SUB
3.转移指令
LJMP
传送指令原理,A寄存器》B寄存器实现原理,指令ROM输出电平00001000,使3/8译码1输出高电平,A三态门打开,上升沿使3由低变高,使B寄存器锁存,下一次下降沿ROM又输出一条指令    转移指令原理,第一个下降沿ROM三态门打开输出地址,上升沿C寄存器锁存地址,第二个下降沿ROM三态门打开,上升沿D寄存器锁存地址,第三个上升沿使计数器置位,完成转移指令,

网友A:
想法很好,有具体的实现吗,最好提供一份详细的能模拟的电路图,具体到使用什么IC等.
再着,完善的系统应该还有输入输出电路,通讯接口等.仅仅内核无法玩起来吧,
期待您的下一步进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很好,有具体的实现吗,最好提供一份详细的能模拟的电路图,具体到使用什么IC等.
再着,完善的系统应该还 ...

这些正在慢慢完善,还有很多东西要加

网友:
高人呀,不好意思口水流出来了。

网友:
人才啊,看起来很厉害

网友:
电视见到有国外牛人用上万个继电器做的CPU,简单的除法运算需要霹雳巴拉计算好一阵子

楼主这个用了集成电路已经不是分离元件了。

网友:
楼主的CPU核心中的运算器是什么类型?一般来说,这个运算器是由一个双向输入输出的累加器来担任,所有运算指令都是根据它的操作状态来决定。所以您的运算指令应根据不同的操作来设定各个位上的逻辑状态,这些状态决定了哪些门开哪些门关。

设计一个CPU的大致过程是这样的:
一.根据自己确定的逻辑架构,确定运算器类型,位长,工作寄存器的数量
二.确定运算器不同状态下需要开和关的门,由此设计运算指令
三.给这些需要开和关的门一个暂存空间,存储开关状态,也就是控制信号寄存器,存放运算指令用
四.引出数据总线
五.引出读、写、时钟、功能部件片选、寄存器片选等控制线,产生控制总线
六.给定附加部件,例如运算状态寄存器、程序计数器即程序指针、数据地址寄存器即数据指针等
七.按位长设计总线接口
八.硬件设计
......

这些过程中所有的硬件部件都已经包含在74系列中小规模集成电路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