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手机没信号维修案例

楼主(2017-05-19):
  机器型号:iPhone6s

  故障现象:手机没信号

故障描述

  接收一台iPhone6s,客户描述说手机没信号,开4G网络能打出不能打进,还有导航故障。

  维修过程:

  收到机器后,把所有功能全部测试,发现插卡后手机没信号,没有客户所说的能开4G之类的描述现象。

  插入卡,开机,进入拨号界面输入*#06#后,机器能显示手机串号,此时说明机器的基带电路是正常的,那么手机没信号就要往下找了。

  于是打开手机设置界面,看到运营商项,但是点击进入改手动搜索后,显示无法载入网络列表。

手机设置界面

显示无法载入网络列表

  由上图可以知道此手机接收电路是有故障的,所以导致了手机没信号。

  于是拆机,找到飞假天线的接收点,根据射频原理找到GSM900的接收通道,于是找到元件C3901_RF,在它的一端飞假天线,如下图为飞假天线的实物图:

飞假天线实物图

  假天线飞好后,开始装机测试,看接收有没有,但是很失望,依旧是提示:无法载入网络列表,根据经验和原理,此手机没信号故障应该是射频IC的供电出问题或射频IC损坏,或者是基带芯片损坏。

  本着先易后难,把射频IC取下,清理好焊盘后,从料板上拆下一个射频IC后安装到主板,再次开机测试,发现此时信号竟然来了,并且能看到4G。

  至此,iPhone6s手机没信号故障维修结束。

  下图为修好后的机器信号显示图,并有4G信号:

网友:
谢谢分享,学了一招。

网友:
首先你要有一个显微镜    哈哈

网友:
真正的高手,五体投地

网友:
真正的高手

网友(2017-07-31):
维修主板的都是大神

网友:
围观高手,下次修手机找你哈

网友:
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的v8荣耀手机屏幕摔坏了,请一个朋友修,换了个屏有问题,答应从新换一个。钱没有付,不过问题来了,现在是不能充电了,插上电源,叮咚一响,电池上的充电图一闪就没有了,锁屏后的图上有正在充电字样,但外接电流表上了电流几乎为零,实际上是不能充电。还要一个问题是,这个电池的电量显示不是连续的,是显示40%,再然后一直是40,后来一掉就到30%,是从50掉到30的。现在我也不敢给他修了,就是换了屏,不能充电还是问题,当然快速充电也是没用了,原来插上充电器,原配充电器会输出9v 电压的,现在也不会变了。能请教一下可能的问题是什么吗?

网友:
请问是否接单,我的5没有触摸,求维修,价钱好说

网友:
请问是否接单,我的5出了问题,就是完全没有触摸,求维修,价钱好说

网友(2017-09-11):
就服你。。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