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河 s174h光纤熔接机拆解

楼主(2017-05-19):
我承认 我错了。我不该买一台自己从来没见过的设备。(我从来没用过熔接机) 还花了900元。没办法只好拆解了看看吧。大家给个意见1

之歌机器刚来时可以开机  但屏幕只显示复位2个字

熔接机外貌

熔接机外貌

楼主:
开始拆解  请大家帮帮看看

后面

后面

左面

左面

正面

正面

右面

右面

拆下来的壳

拆下来的壳

熔接机上面

熔接机上面

检测盖的微动开关 丢失了上面的铁片

检测盖的微动开关 丢失了上面的铁片

楼主:
为什么要 拆开这个机器  原因有2个:1 不知道小铁片掉到哪里去了,也可能掉到机器里面
                                                  2 这个机器开机时间长了会有砰砰的放电声

楼主:
小日本的机器好啊  一个塑料轮没有都是黄铜轮  连电源和的螺丝都是黄铜的今天发不了图了先拆下   摄像头电路  高压电路  和电源电路

网友:
用过古河光纤熔接机,没有拆过。

网友:
买一个带传动轮的微动按钮开关就是了。

楼主:
电容坏了不好 找   电容的高度太低了  估计2个电容都得换!

熔接机上面 拆开了光通道

熔接机上面  拆开了光通道

看到盒盖开关上面的 丢失的小铁片

看到盒盖开关上面的 丢失的小铁片

拆下来的 高压 和摄像头电路

拆下来的 高压 和摄像头电路

打开竖杠 拆下电源盒

打开竖杠 拆下电源盒

打开电源盒 发现有电容漏液 400v200uf

打开电源盒  发现有电容漏液  400v200uf

才下来的电容 负极打火烧坏的边 鄙视一下日本人 折磨大的电容 连个塑料圈都不垫 漏液 直接和电路板打火

才下来的电容 负极打火烧坏的边  鄙视一下日本人 折磨大的电容  连个塑料圈都不垫  漏液 直接和电路板打火

这个电源板的输出和输入电压 这个电路板有外接电池稳压电路

这个电源板的输出和输入电压 这个电路板有外接电池稳压电路

烧坏的电路板

烧坏的电路板

楼主:
加快进度干  找到一个微动开关  带铁片的。。先焊上再说吧!  电容找了一个  大小合适的还让搞坏了  11明天再去找 砰砰声的毛病找到了。。

楼主:
观察这个机器的光路发现这个机器有7个电机  分别是左z电机1个 右z电机1个   左y电机1个 右y电机1个 反光镜升降电机1个  放电电机一个  还有一个按在镜头下  不知道干什么的 估计是聚焦电机?   先搞电容有了电容
开机在观察这几个电机是干啥的!

楼主:
明天找个数码相机吧  手机拍的图像太次了

网友:
97年前后我们接联通的光纤到单位上,听联通的技术人员说,他们请来专门焊接光纤的每次收费一万元,当时看他们焊接光纤,在设备的小屏幕中能看见光纤的焊接过程,觉得非常神奇。

楼主:
终于可以开机了。。好复杂的菜单好多的参数调整好多专业e文缩写。  看来我还得直接搞份说明书

楼主:
两个反光镜也刮花了,找了一个背投电视的反光镜  用玻璃刀裁一个下来看看能用不 ?照明光路反射想必没有那么严格吧。淘宝买一对要150元有镀膜  背投电视的没有镀膜。但都是单面反射镜  试着熔接光纤x轴还可以但y轴总显示错误  目测y轴光纤图像是一头粗一头细。看了好长时间估计是y轴的反光镜是歪的 明天再试着调一调。。好多出错标记
overrun       不良   突出部良(右)  edgenot found    dad fiber  feederror

网友:
进来看一下,长点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