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咏梅853

楼主(2017-05-19):
我买了好几个咏梅853的收音机,应该是库存,只有一台上电可以正常收听的,电路程式是一级中放三极管检波,接收效果一般,我重新做了一块pcb,独立本振的,两级中放,板子太小改用7x7中周,功放改用tda2822,比较忙,板子组装只能慢慢进行

楼主:
以前使用的喇叭的磁钢较大,安装电池都不方便,所以我将喇叭改用内磁式的小屁股喇叭,天线部分还加载了一级Q倍增器,以便测试Q倍增器在超外差上使用有没有效果,板子太小,Q倍增器部分是使用贴片做的,本振使用两个1N4148来稳定工作点,功放部分设置了短路接口来切换OTL和BTL工作模式。

网友:
等看最终作品,一定错不了。

网友:
基本等于重新做了一台

网友:
体积太小时两级中放不好处理,很容易自激呀,坐看楼主成果!

网友A:
独立本振,很期待
能发电路图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独立本振,很期待
能发电路图看看吗

没有做schematic,直接做pcb

网友A:
电路图画一张,照个照片发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画一张,照个照片发上来吧

太忙了,有空再弄

网友:
咏梅853,我也有两台,也是买的全新库存机,到手有点问题,自己处理后收听效果都正常了。LZ不简单啊,这完全是自己重新设计加制作了,佩服!,期待后续

网友:
好—个借尸还魂! 集成度挺高,独立本振,2级中放,2822低放,效果定必超越原机,可惜不能加大喇叭。

网友:
中波机,现在接收环境这样差,玩个调频机.喇叭太小,声音会很难听的.

网友B:
期待升级结果。
我有个咏梅S203,1.5V的,也是一级中放加三极管检波。前些天改成了一节锂电池供电,拆掉了低放第一个管子以后的部分,改成TDA2822BTL驱动。感觉中短波灵敏度都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升级结果。
我有个咏梅S203,1.5V的,也是一级中放加三极管检波。前些天改成了一节锂电池供电,拆掉了 ...

一般的三极管检波一级中放灵敏度和两级中放的差不了多少,

楼主:
因为没有配套的7x7中周,前面两个使用了套件里面的中周,后面是用破冰者p106里面的两个中周,本振线圈是853原机的,电流调至1ma,变频电流大约0.3ma,中放电流不大,稍大点会啸叫,应该是中周不匹配,现在会响,但是没有那个效果,甚至还不如破冰者p106,只能等待配套中周回来再试验了

网友:
其实中波袖珍机器还是蛮有玩头的,最大的好处是便于携带到户外避开干扰。而且现在电源可以用锂电池,喇叭也可以考虑用内磁钕磁喇叭,为改造升级提供空间。还有现在高质量的耳机很多,也可以考虑就使用耳机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