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相机按键坏了

楼主(2017-05-19):
原来买的数码相机,没怎么用,拍照按键不灵了,问了维修数码相机的,换个按键180元,从网上看按键售价1——5元/个,自己换应该没问题,以前搞家电维修,后来搞设备维修,工具都有,主要问题是我发现数码相机做得很精密,不好拆解,有没有搞过这方面维修的朋友,指点一下!
一样的型号,图片是借用网上的

网友A:
没掌握要领,拆装真的很麻烦。

网友B:
国外站搜索 相机型号 + partlist 和相机型号 + repair manual
能找到拆解维修手册,偶尔需要收费。
如果是烂大街机型,偶尔百度搜索 机器型号 + 拆解  也能找到图

网友C:
是不是电视机遥控那种按键,我有独门绝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视机遥控那种按键,我有独门绝技

谢谢朋友,不是的,是数码相机的快门按键,两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外站搜索 相机型号 + partlist 和相机型号 + repair manual
能找到拆解维修手册,偶尔需要收费。
如果 ...

谢谢朋友,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掌握要领,拆装真的很麻烦。

是的,精密东西没敢贸然下手

网友:
五元已经不是问题,装拆是问题,还有故障判断是问题。我也有这个烦恼,手中机子也和楼主的一样,但牌子不与楼主贴图的不一样,焊接更换也是有风险,视力不好的最好慎之。都是触点处氧化所致,网上有文章介绍,更有拆开外壳只挑开这个六七毫米见方的按钮四个小铁脚取出触点用橡皮胶清理完装回,省掉焊接风险和购买费用

网友D:
先把能看见的螺丝拆了,再慢慢动,哪里卡住查哪里,有螺丝或者卡扣,老东西不值钱,练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能看见的螺丝拆了,再慢慢动,哪里卡住查哪里,有螺丝或者卡扣,老东西不值钱,练手好

谢谢朋友指点,现在得用,坏了就得买新的

网友:
按键接触不良,拆开酒精清洗擦一下就OK了。。以后不要放在潮湿的地方。。

网友E:
这种相机多少钱?是单反相机吗?

网友:
这个要撕蒙皮的,拆装手要巧,手拙一点就废了。 就是去4S店,他们员工修完都可以在外面看得出来,不是处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相机多少钱?是单反相机吗?

不是单反的,长焦机,当时的价格应该是2400左右,早已停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