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直接输出同轴数字音频信号

楼主(2017-05-19):
我的主板上有SPDIF端子,接一个插座再接到解码器上用,声卡都省了。再好的外置声卡没有这种直接输出的好,还超简单。

网友:
事实上是,貌似没有拥有解码器.......,正常的功放都没有一台,还不会用。....

网友:
非常好的主板,可以省下上千的声卡钱了。

网友:
现在有数字音频输出的主板非常多 ,直接就有了不需要自己接。

网友A:
显卡现在也能输出声音了,我觉得N卡的声音好点

网友B:
再加个整形缓冲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现在也能输出声音了,我觉得N卡的声音好点

我的电脑有HDMI输出,接了不会响?所以另外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个整形缓冲更好

只要另外加东西肯定不好,我是这样想的,

网友:
楼主的想法我赞同我顶了。

网友C:
因为楼主能这么肯定地说,那就是在理论和技术上肯定是行不通的。楼主我顶你。

网友:
楼主我相信你我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楼主能这么肯定地说,那就是在理论和技术上肯定是行不通的。楼主我顶你。

开始我也不信,就接了两根线就能用了。高兴。

网友(2017-06-27):
改天改改我的老电脑,加个同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始我也不信,就接了两根线就能用了。高兴。

问题是要有一个带解码的功放才行,普通的有源音箱都是带音频输入、没有数字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要有一个带解码的功放才行,普通的有源音箱都是带音频输入、没有数字输入的。

有同轴解码器卖,不贵。

网友:
好创意啊,很实用

网友:
主板上的Codec也就几块钱RMB的芯片而已…… 打游戏随便听点歌啥的当然没问题。

网友E:
感觉是不是接光钎比较方便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不是接光钎比较方便一点。

光钎好,完全隔离的,

网友:
回头看看我的电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插脚

网友:
很多主板都带SPDIF扩展端子,但是这个信号是主板的声卡芯片输出的。另外,万能的x宝上有配套的挡板卖,对于主板有3针或4针带电源的SPDIF端子,还可以选同轴+光纤口的挡板。

网友:
不知我的老方正电脑有没有同轴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