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分立件甲乙电逆变器2.0版发布!

楼主(2017-05-19):
因为偶然得到一块太阳能板,便萌生了用太阳能听电子管收音机的想法,经过不屑的努力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也靠着制作第一个逆变电源学习了晶体管电路。这个逆变电源是我在进一步对晶体管电路学习的过程中设计出来的,事实证明效果不错。
友情提示:该逆变电源较第一个版本已经大为简化,制作成功率也很高,有能力的同学可以考虑仿制!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73008-1-1.html想了解逆变电源1.0版本的同学请移步这里。
由于在制作第一个逆变电源的时候,对晶体管放大电路特性和正弦波振荡器特性了解不够充分,只是根据网上的参考数据使用了晶体管收音机的输入变压器,由于该变压器的初次级变比不大,因此阻抗匹配不佳,晶体管也是大量采用了塑封管,如9014,8050,TIP41C等,显得土不土洋不洋,因此这次决定设计一个简化版本容易制作的逆变器,并且全部使用本坛的彗星老师和朱老师给我支援的金封老晶体管。
2.0版本的逆变器,逆变部分从原来的6只晶体管缩减到4只,加上甲电稳压部分,总共使用了3种晶体管,3DG6,3DG12和3DD203三种管子。
这是逆变器2.0版本的电路图,由一只3DG6晶体管构成的变压器反馈式振荡器,经过3DG12射极输出器进行电流和功率的放大以后经过推动变压器的变换推动两只3DD203晶体管推挽输出功率。
最后甲电经过整流滤波和稳压,乙电经过整流滤波后输出。

补充内容 (2017-5-20 22:01):
图纸有一处错误,推动变压器次级中心抽头不直接接地,应当经过两个电阻提供功放管所需的直流偏置,功放管静态电流7-10毫安。

楼主:
一,驱动部分。驱动部分采用了3DG6构成的变压器反馈式正弦波振荡器,这种振荡器结构简单容易起振波形良好。反馈变压器就是从电话电路板上拆的话音分离小变压器,我从不同的电话板上拆下来进行了测量发现具体参数是差不多的,都可以使用,匝数较多,电感量较大的一侧作为振荡线圈,电感量较小匝数较少的一侧是反馈线圈。如果没有示波器可以按照图纸给出的数值制作,波形是没问题的,有示波器可以再根据具体波形和幅值调节参数。
推动管采用一只3DG12中功率管,由于振荡器输出电压足够高,因此射极输出器能够产生较大的功率,由于射极输出器自带电压负反馈,因此只设计了上拉电阻没有设计下拉电阻,而是巧妙的用负反馈代替了下拉电阻,这样通过加入电压负反馈提高了逆变器工作的稳定性,放宽了逆变器输出功率的范围。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驱动部分。驱动部分采用了3DG6构成的变压器反馈式正弦波振荡器,这种振荡器结构简单容易起振波形良好。 ...

2,输出部分
输出部分采用了两只大功率3DD203晶体管组成了推挽输出级,输出变压器和推动变压器的具体数据已经给出,注意的是输出变压器和推动变压器绕制考究一些可以改善波形,让输出和电池一样纯净,也能提高工作效率,由于我没有新的矽钢片和骨架,只能利用多次用过的老矽钢片和骨架,导致输出变压器制作粗糙,参数一般,主要是空载电流和漏感较大,一般用新片或者第一次拆出来的矽钢片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这里给出了整机效果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2,输出部分
输出部分采用了两只大功率3DD203晶体管组成了推挽输出级,输出变压器和推动变压器的具体数 ...

3,直流电源部分
直流电源在甲电采用了稳压电路供电,为了尽可能的提高效率,应当降低整流压降和稳压压降,因此采用了全波整流的结构,这样可以比桥式整流低一倍。稳压电路采用了普通的带有直流放大器的串联稳压电路,输出电压1.2-1.3V之间,基本稳定在1.25V左右,是电池式电子管理想的工作电压,在灯丝输出这里加入了一个LED,作为逆变器输出指示,LED灯亮则表示逆变器输出正常。
高压采用了桥式整流和三级电容滤波,整流管全部采用了快恢复二极管,提高整流效率,因为逆变器的工作频率约为600赫兹。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避免对收音机的干扰,将这种干扰降到最低,采用了灯丝负极接地的结构,也就是灯丝负极接到逆变器的公共地线,这样可以让收音机对逆变器不处于交流悬浮位置,有公共接地点,事实证明这个逆变器对中波收音机完全没有干扰,而且滤波也足够,仅在耳朵贴着喇叭能听到微弱的交流声。
这就是这个逆变器的全部制作数据,如有问题大家还可以与我交流。
最后来几张成品图。

网友A:
效率如何?波形漂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如何?波形漂亮不?

效率约40%,驱动电路是完美的正弦波,为了照顾效率负反馈我没用太深,让输出级工作在有削顶的状态。效率还能进一步提高,主要是输出变压器做的不太好,如果做得好,效率超过50%不成问题,现在输出变压器自身就损耗0.6瓦功率。对收音机完全没干扰,输出波形从示波器看就是一条直线,和电池几乎一样。

网友A:
乙电还是直接用电池化算,甲电电流小功率小,效率低点也沒关系。

网友B:
很好,再做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乙电还是直接用电池化算,甲电电流小功率小,效率低点也沒关系。

之前做的第一版逆变器工作的挺好的,但是我感觉要做一个比较复古的,因此都用了老式晶体管,工作的非常好,缩小体积也很容易,只需要采用新型塑料封装晶体管,另外要缩小体积可以采用0.35的矽钢片绕制,把频率提高到1500赫兹,变压器的体积就能缩小了,大概能小到现在的一半。当然为了全部用金封管我就不那么在乎体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再做小点。

提高频率采用塑封晶体管缩小体积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乙电还是直接用电池化算,甲电电流小功率小,效率低点也沒关系。

拉低逆变器效率的恰恰是甲电,因为甲电只有1.25V输出,采用硅管整流,损失0.7V,稳压电路至少损失2.5V,这次我做到2.6V左右。输出电压1.25V,损耗电压3.3V,因此甲电部分的效率仅仅略高于35%,而乙电输出60V整流滤波仅损失5V,电压利用率高于90%,因此这个逆变器方案是非常成熟的,如果改进输出变压器的绕制,能接近最大理论效率。

网友:
还不如用SG3525+场管,效率高,体积小。

网友C:
为了保持正弦波形,效率牺牲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保持正弦波形,效率牺牲很多啊

推动级仍然没有工作在纯正弦波状态,而是削顶正弦波,效率低主要是因为我也没买新的矽钢片,拆的那些劣质变压器几乎就是铁皮片的,还是0.5得,多次浸蜡上边厚厚一层蜡,导致插片插不进,少了两片。因此逆变器总共消耗2.2瓦功率,光变压器就损耗了0.6瓦。。。效率都牺牲在这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低逆变器效率的恰恰是甲电,因为甲电只有1.25V输出,采用硅管整流,损失0.7V,稳压电路至少损失2.5V, ...

是的,我说反了。

网友D:
本应该移动到晶体管区,考虑对本板块有借鉴作用,予以保留此处。

网友E:
功率管长时间工作不热吗,为什么不加散热片?

网友F:
建议功率输出用场管,那可以提高效率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应该移动到晶体管区,考虑对本板块有借鉴作用,予以保留此处。

感谢于老师的支持,这个虽然是晶体管制作不过主要是给电子管服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率管长时间工作不热吗,为什么不加散热片?

一台五灯电池式电子管收音机消耗功率约为0.8W,这台逆变器的输入功率约为2.1W,其中0.4W是在输出变压器消耗了,因为输出变压器做的不好剩下的部分在两个功放管,一个电源调整管上被消耗掉,功放管只消耗0.4W功率,电源调整管压降2.5V,电流0.2A消耗0.5W功率。因此每个3DD203只消耗0.2W,3DD102(基本同3DD15)只消耗0.5W对于这么大体积的金封管完全不需要散热器就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功率输出用场管,那可以提高效率很多的。

手里目前还没有老式金封场管,等手里有了场管一定换上试试,可以节约推动功率管压降也低得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拉低逆变器效率的恰恰是甲电,因为甲电只有1.25V输出,采用硅管整流,损失0.7V,稳压电路至少损失2.5V, ...

既然甲电的效率只有35%,那就不如灯丝串联,直接用12V稳压供电了。

网友:
若是开关电源,场管的效率的确较高,正弦波就未必了,而老式的金封场管都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甲电的效率只有35%,那就不如灯丝串联,直接用12V稳压供电了。

串联灯丝虽然并未牺牲电源效率不过实际上利用率也不高,对于四灯机来说是4.8V也是35%,五灯机是6.0V。接近50%,然而却不适应从两灯机到六灯机的制作要求。而这样损失了一些效率,但这个逆变电源适合各种电池管收音机,从亮灯到七灯均可。只需要在乙电输出加入一个0.05A保险,就能保护灯丝不被烧毁,所以我认为这完全可以成为国产电池管制作到实验电源。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串联灯丝虽然并未牺牲电源效率不过实际上利用率也不高,对于四灯机来说是4.8V也是35%,五灯机是6.0V。接 ...

灯丝串联供电,要适应2灯到7灯的直流机使用并不困难,只要将稳压电源改成稳流电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灯丝串联供电,要适应2灯到7灯的直流机使用并不困难,只要将稳压电源改成稳流电源就行了。

恒流源供电效率基本会随着灯数改变,此逆变器是固定的,另外串丝结构的另一个重大缺点是串丝结构在收音机制作上需要逐级增加分流电阻,制作起来有难度,再就是由于电子管的离散性,容易损失电子管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好!对灯丝供电提点建议:1.整流采用肖特基(比如B2535),压降只有0.2V左右。2.稳压采用ASM1117-1.25, ...

您对整流部分的建议很好,但是对于稳压部分不必过分追求低压降,因为灯丝滤波电路的电阻其实就是稳压电路的调整管,因此必须有一定的压降才能保证灯丝滤波电路的滤波性能,现在我除了采用了灯丝负极接地方案以外,还在逆变器12V输入端并联了470微法滤波电容,做退耦电容,现在已经完全消灭了交流声,哪怕没有了一丝一毫的交流声。完全可以等同于电池供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推动级仍然没有工作在纯正弦波状态,而是削顶正弦波,效率低主要是因为我也没买新的矽钢片,拆的那些劣质 ...

产生正弦波时,三极管处于部分导通状态,在线性区,所以本身会消耗功率.这点注定了连续正弦波发生器效率肯定远低于PWM等开关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产生正弦波时,三极管处于部分导通状态,在线性区,所以本身会消耗功率.这点注定了连续正弦波发生器效率肯定 ...

驱动信号采用正弦波,其调整占空比的方法会简单的多,输出管不必工作在纯正弦波状态,我选择的是削顶输出状态,根据傅里叶级数,大多产生三次或者四次谐波,仍然在音频范围之内,即便十次次谐波也就6000赫兹。使用正弦波驱动的优点是可以通过负反馈大小调节占空比,这样只需要在变压器加入负反馈绕组,轻载时负反馈较深,输出减小,重载时负反馈较浅,更加接近方波,输出也随之增大。所以说逆变部分的效率完全没有问题。主要是输出变压器是否考究的问题,做得好,输出变压器效率高达90%左右,估计现在也就65%,目前输入功率不到2.1W。两个推动管耗散更低,都不热。。

网友I:
这几天也搜资料,最后找到了一个国外论坛在讨论制作逆变器给电子管收音机供电的帖子,里面讨论了很长篇幅,认为这种电路结构简单,对收音机无干扰是比较值得推荐的,我发上来供大家参考:

电路中CD4047产生50-60HZ方波,直接推动后面的场管和工频变压器实现升压

另一个类似电路

另一个类似电路

Solid State Vibrator Circuit.pdf

网友J:
振荡频率多少的?总功率多大?输出有短路保护么?空载和满载电压降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几天也搜资料,最后找到了一个国外论坛在讨论制作逆变器给电子管收音机供电的帖子,里面讨论了很长篇幅, ...

这个电路结构是最为简单的,驱动部分采用集成电路而不是分立件,场管的功率灵敏度也高得多。因此大功率场合尤其旁热式电子管收音机推荐这个电路,不过虽然电路简单,但是频率较低,功率较大做出来体积一定不小,加上蓄电池,至少24V,20AH,体积非常可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我搞的,板子早就回来了,就是没工夫调试验证。供你参考!

驱动部分直接用普通的LC振荡电路就行,工作的很稳定,无需再加入谐振的晶体振荡器。另外运放输出很好,简化制作。但是输入使用3.6V不利于效率提高,虽然你的设计采用了更多新元件从3.6V到90V升压比和损耗会比较大,建议提高供电电压。

网友K:
引用 楼主:
2,输出部分
输出部分采用了两只大功率3DD203晶体管组成了推挽输出级,输出变压器和推动变压器的具体数 ...

洞洞板做东西,糟蹋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J:
振荡频率多少的?总功率多大?输出有短路保护么?空载和满载电压降是多少?

最大输出约1.2瓦,现在0.8瓦左右,受制于输出变压器不太好输出功率有限,其实应该还能更大一些。当然做好输出变压器输出3W以上是没问题的。频率约为600赫兹,因为振荡变压器本身有分布电容,采用的金属化纸介电容本身也有误差,所以实际频率610赫兹。空载和满载乙电有5V误差,甲电有稳压,空载和满载无区别。再说逆变器本身有负反馈,所以有自动调整输出电压的作用。至于短路保护,加上保险丝就行了,我这个电路板排的比较满满当当,加不上保险丝了。但是输入可以加一个0.5A保险丝。然后乙电串入绿色二极管做乙电指示和保护,我已经改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洞洞板做东西,糟蹋焊锡。

属于实验性质的,就做这么一台,不过确实挺废焊锡,做这玩意儿,近两毫米粗的焊锡用了得半米长,批量做还是不要用洞洞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属于实验性质的,就做这么一台,不过确实挺废焊锡,做这玩意儿,近两毫米粗的焊锡用了得半米长,批量做还 ...

批量做哪敢用洞洞板,那不是活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我搞的,板子早就回来了,就是没工夫调试验证。供你参考!

这个好!可用一节锂电池供电。弄个充电宝直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可用一节锂电池供电。弄个充电宝直用就行。

恐怕效率难以提高,主要是升压比太大了,用12V升压到60V,还是可以兼顾效率的,再高恐怕有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恐怕效率难以提高,主要是升压比太大了,用12V升压到60V,还是可以兼顾效率的,再高恐怕有困难。

这个应该是工作在正弦波的吧,应该损耗大些。变压比大是会影响效率的,但工作频率高,使变压器体积小巧,用线长度可缩短。还是有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恐怕效率难以提高,主要是升压比太大了,用12V升压到60V,还是可以兼顾效率的,再高恐怕有困难。

这个应该是工作在正弦波的吧,应该损耗大些。变压比大是会影响效率的,但工作频率高,使变压器体积小巧,用线长度可缩短。还是有优点。|

网友L:
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个50赫兹的正弦逆变器没有干扰的,这样的做起来很难很难

网友:
要输出220的和市电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个50赫兹的正弦逆变器没有干扰的,这样的做起来很难很难

50赫兹最大的弊端是体积过大,变压器就是普通的工频变压器,如果提高频率变压器和滤波问题更好解决。

网友L:
引用 楼主:
50赫兹最大的弊端是体积过大,变压器就是普通的工频变压器,如果提高频率变压器和滤波问题更好解决。

我主要不使用直流,我需要交流电的220,体积不是问题,这个电路不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主要不使用直流,我需要交流电的220,体积不是问题,这个电路不合适吧

这点路放大后可以直接套用,电子管收音机不过就是几十瓦功率,目测两个加散热器地3DD15足够了,输入电压提高一些到24V带收音机是没问题的。

网友:
楼主做的有水平,赞一个。

网友L:
要是做50赫兹的前面的振荡原件怎么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L:
要是做50赫兹的前面的振荡原件怎么调整

增加谐振电容容量, 不过我建议让逆变器工作在400赫兹。因为50赫兹的变压器是可以工作在400赫兹的,这样有利于缩小你逆变器的体积。

网友L:
引用 楼主:
增加谐振电容容量, 不过我建议让逆变器工作在400赫兹。因为50赫兹的变压器是可以工作在400赫兹的,这样 ...

那这样如果带风扇的话风扇不得转的飞快啊!其它的负载没事,带电子管收音机可能也不行吧它里面有电源变压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这样如果带风扇的话风扇不得转的飞快啊!其它的负载没事,带电子管收音机可能也不行吧它里面有电源变压 ...

带风扇过快是肯定的,不过带收音机没事儿,50赫兹电源变压器完全兼容400赫兹的频率,但是400赫兹变压器不能用于50赫兹。

网友:
我来看看,顺便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