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坛的Lay的PCB画图软件用起来真不错,可是谁有老元件的元件库?中周、电位器,双...

楼主(2017-05-19):
      各位坛友,本坛的Lay的PCB画图软件用起来真不错,可是谁有老元件的元件库?中周、电位器,双联……有的话贡献出来造福坛友善莫大焉。
先谢谢啦

网友A:
我没用过这个软件,但我想既然有元件库,那么就应该可以添加元件的,否则这软件的应用就非常困难了。我倒是一直都用protel99se,自己做电路图元件库和封装库,非常方便的。

网友:
一般都是自己编辑

网友B:
在外面呢,抱歉不能上传。那上面选锁定为组件即可,另存为元件,起个名考过去,毫无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外面呢,抱歉不能上传。那上面选锁定为组件即可,另存为元件,起个名考过去,毫无难度。

z自己搞的东西没有数据,还要拿卡尺量,算,弄出来还不一定好看。我的双联盒中周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z自己搞的东西没有数据,还要拿卡尺量,算,弄出来还不一定好看。我的双联盒中周就是这样搞的。

不用量尺寸啊。你拿一块标准洞洞板,把元件往洞洞板上一插,然后数一下插的洞的位置,就可以在软件上找到相应的十字格点了。
例如:标准洞洞两个点之间的距离是2.54mm,然后在软件中把网格标准也设定为2.54mm,那么一个洞洞板上的洞,就对应于软件上的一个十字点。
再例如10X10中周,可以45度斜插在洞洞板上,相对应在软件上也是斜着的三个点,然后在这三个点上放三个焊盘,,,,后面的自己慢慢去体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用量尺寸啊。你拿一块标准洞洞板,把元件往洞洞板上一插,然后数一下插的洞的位置,就可以在软件上找到 ...

这个方法好!我用AD每次都是卡尺量,还经常有些公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这个软件,但我想既然有元件库,那么就应该可以添加元件的,否则这软件的应用就非常困难了。我倒是 ...

朋友,99SE元件封装能不能发我一份?41930588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量尺寸啊。你拿一块标准洞洞板,把元件往洞洞板上一插,然后数一下插的洞的位置,就可以在软件上找到 ...

谢谢老大!但是可变电容、电位器……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大!但是可变电容、电位器……什么的……

一样可以使用洞洞板来对比画封装的,只不过是焊盘大一些,部分禁布线的地方多一些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好!我用AD每次都是卡尺量,还经常有些公差。

对特殊没有洞洞对应的管脚,我一般都是加大焊盘来消除公差,,,不过好象目前还没有碰到过插不进洞洞板的元器件(主要原因是我见识到的元器件太少了)。
不使用卡尺测量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有中国人的传统特质---------------------------贫穷,买不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朋友,99SE元件封装能不能发我一份?

朋友,我现在使用的99se封装库已发送你邮箱,家里那台电脑上还有些常用库,等下班回家后再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我现在使用的99se封装库已发送你邮箱,家里那台电脑上还有些常用库,等下班回家后再发给你。

非常感谢,最近非常想搞一搞无线电。正愁要画中周变压器,双连和半可变电容什么的封装。多年不摆弄收音机什么的了。现在经常看论坛很想再找回一下二、三十年前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好!我用AD每次都是卡尺量,还经常有些公差。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怎么量的都不是非常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