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电池突然掉电,电脑马上断电,什么情况?

楼主(2017-05-19):
是电量检测不正确,电池输出电量不够,然后电脑直接切断供电?
这也算电脑本身的保护机制么?

网友:
没插电源的话,就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A:
同意一楼,一般笔记本电池一直插电源用一段时间都要完蛋,

网友:
“笔记本电脑电池突然掉电,电脑马上断电”这话怎么理解呢?是楼主拔掉电池了还是电池自己突然没电呢?

网友:
我猜测楼主想表达的意思是在电池连接正常的情况下,外接220V交流突然断电,之后电脑马上断电,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楼主的表达也太天马行空了。如果是这样,说明电池已经失效,或笔记本电池管理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一楼,一般笔记本电池一直插电源用一段时间都要完蛋,

一直插才不会完蛋,我联想K41一直插着使用,现在电池还可以使用3个小时左右,和新的时候差不多,
另一台E41因为跑现场,不能一直插电源,现在电池只能用半小时了,他们的电池是通用的。

网友:
我的戴尔笔记本也不能上机器了,非原装电池,一上电池不但无法启动,还能破坏系统。

网友B:
我的一台笔记本是电池坏了,插电可以开机,装电池不行。

网友:
电池坏了,以前碰到过。

网友:
换电池试试吧!大概率电池坏了

网友:
电池挂了,换电芯吧

网友:
电池死掉不存电了?开机右下有显示可用分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台笔记本是电池坏了,插电可以开机,装电池不行。

我安装电池可以启动,不过会突然掉电关机

网友:
电池挂了,换新的吧

网友C:
先下载个电池修复软件试试,不行就换电芯吧。

网友:
电池的硬件保护电路动作了

网友:
电池或者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下载个电池修复软件试试,不行就换电芯吧。

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
电池不行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不行都没法坚持一会儿了

网友:
笔记本估计年份也比较久了,电池不行了,换吧

网友:
我的笔记本电池也是这样  换了电芯也不行  买了一块新的换上  用半个小时就没有电了  淘宝  天猫货  差

网友:
个人换电芯  不建议

网友:
我是扔掉报废的电池,直接插入220V电源变换器使用。缺点:离开220电脑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