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夏新看戏机天线问题

楼主(2017-05-19):
邻居的看戏机收音不行,叫我拆开看看,打开后发现是天线脱焊了,但仔细查看却找不到焊点,请大师们帮我看看,这根天线是焊在哪里的?

夏新看戏机

夏新看戏机

天线脱焊

天线脱焊

找不到焊点

找不到焊点

网友:
拨盘电位器旁边的那个焊点,是吗,应该是的。

网友:
图给的也太不清晰了,找下那个是收音机芯片百度就找到天线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