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前几天器材交易区买的泰克2245A数字四通道示波器

楼主(2017-05-19):
前几天在器材交易区先款买到泰克2245A。买回来一直无法测量电压、频率、时间。看了说明手册和电路 ,也没有找到什么思路。
-------- 按电压、频率、时间按钮显示如图X1\X2\X3。翻译了屏幕显示的英文就是把VAR旋钮顺时针拧到底,因为初次使用,不敢使劲扭,再说是电位器,感觉顺滑程度都一样,(问题就在这儿,顺时针把相同的顺滑感 拧完了,再轻轻扭一下,这才到顺时针最末端。不过事先不知道),就不敢拧。于是胡乱断开了主板备用电源,这下可好,开机一直显示TURN ALL VAR KNOBS FULLY CW ,于是用万用表测量这3个电位器电压,逆时针电压最低都是-2.5V左右,顺时针都是+2.1V左右,但是其他电位器都是逆时针顺时针都能打到-2.5V和+2.5V。于是顺时针狠心一拧,咔擦,好像有滚珠凹槽一样,电压调到+2.5v了,于是剩下的两个都调到+2.5V,接下来按照屏幕提示就顺利自检进入时间、电压、频率测量了。见Y1\Y2\Y3。
---------其实也不算维修,就是没有搞懂使用方法。

X1

X1

X2

X2

X3

X3

Y1

Y1

Y2Y3

Y2Y3

网友:
照这么说你是捡漏了

网友:
好东西。拣到个大漏

网友:
不错的示波器 。

网友A:
口水流一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口水流一地啊、、、、、

那句话的英文的意思是,把所有的可调旋钮,全部顺时针拧到底

网友:
实际上就是一个开机校准

网友:
太久没通电的,自校准数据没了,上电需要重新自校准,这样情形的机器我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