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焊使用LA1787高频头的PLL收音机

楼主(2017-05-19):
这个收音机的原创作者是ChangJianGuo,为他的分享精神点赞,把相关的电路板文件、单片机软件、元件列表等都共享出来,有心做的人都可以依样画葫芦,过把瘾。
原贴地址: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73719-1-1.html

电路板也是他的,元件是sdk13555317075 配好的,我就一焊工,陆续上图。

楼主:
小元件:

先焊背面小元件:

楼主:
再焊TOP面的元件:

楼主:
刚买回来的高频头,好奇心驱驶下拆开看个清楚:

焊到电路板上:
背面:

缺连接插座和连接线,待续……

网友A:
楼主买的套件吗?
说说接收效果怎样?有没有和其他机器PK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买的套件吗?
说说接收效果怎样?有没有和其他机器PK一下?

算是套件了,但不是原创作者提供的,刚好有同好一起做,就顺便给我也配一套元件。还没有做完呢。

楼主:
音频输出接口,注意电容的正极接在高频头这边。

焊上插座:

楼主:
GPU屏,千万别买HMI屏,不通用。
注意串口屏的TX对接口的RX,串口屏的RX对接口的RX。
单片机还没有写入程序是上面这样显示的。

补充内容 (2017-5-26 08:36):
更正:注意串口屏的TX对接口的RX,串口屏的RX对接口的TX。

楼主:
刷写程序

同样是TX对RX,RX对TX。

楼主:
刷完程序就可以使用了

补充一下飞梭的接法,按下开关两根线中一根接地,飞梭的三根线中的中间一条也接地。

试验成功!

网友B:
楼主,等你接收效果分析,

楼主:
引用 楼主:
刷完程序就可以使用了

谢谢给予评分!我现在点人名看不到别人的贴子,不知道要到什么级别才能查看?还是本来就不能这样查看?

网友:
我的是第一版的,

楼主:
做得非常棒!我的算是第三代了吧,后续有空我会做一些改进,让它成为HIFI收音机,然后再装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等你接收效果分析,

接收效果挺不错的,应该是现在能买到的高频头中,算是非常好的了。使用单片机控制,非常简洁的电路;使用串口屏,无论是编程和接线,都是非常简化;飞梭控制,既简单又实用!如果你有单片机和C语言基础,还可以进一步改进,可以变一种显示风格,可玩的东西还挺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收效果挺不错的,应该是现在能买到的高频头中,算是非常好的了。使用单片机控制,非常简洁的电路;使用 ...

前天手机回帖,一下会了好几个帖,还劳烦班主了
单片机我懂得少,看来只能玩玩入门的模拟机器,有机会请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天手机回帖,一下会了好几个帖,还劳烦班主了
单片机我懂得少,看来只能玩玩入门的模拟机器,有机会请 ...

不懂单片机也没有关系,全部都已经共享出来了,不需要改动也可以用得很好,我们拿去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单片机也没有关系,全部都已经共享出来了,不需要改动也可以用得很好,我们拿去用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我机会请教你,周末愉快

网友C:
请教楼主pcb有购买的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pcb有购买的地方吗?

请你看第一楼的链接,在那个贴里,楼主共享了电路板制作文件。

网友D:
请问楼主高频头的L/R输出直接可以接后级了吗,还是需要再加线路放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高频头的L/R输出直接可以接后级了吗,还是需要再加线路放大,谢谢!!

可以接纯后级功放,也可以先接前级再接后级。

网友(2017-08-13):
求套件,救活我的车机

网友E:
请教一个问题,我用了收音机内的PLL控制,发现似乎对高频头有一点干扰,不知你那边有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个问题,我用了收音机内的PLL控制,发现似乎对高频头有一点干扰,不知你那边有没有这个问题??

我的没有干扰,看原创作者的贴子,他说用小屏会有干扰,你留意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没有干扰,看原创作者的贴子,他说用小屏会有干扰,你留意一下。

原来是屏幕干扰啊,我直接用了得劲收音机DE105内部的PLL控制板,一点点大的LCD屏幕。
现在改用多圈电位器加SC3610频率显示模块了。

网友F:
这个PLL板可以控制分立元件高頻头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PLL板可以控制分立元件高頻头不?

麻烦你到第一楼去找原创作者问一下吧

网友(2018-09-04):
中波效果怎么样,和成品收音机对比,哪个好

网友G:
楼主做几个出来,卖我一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做几个出来,卖我一个呗,

我做好了也在那放着,好多收音头玩。

网友:
如果代码是1602液晶显示,性价比更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做好了也在那放着,好多收音头玩。

独乐不如众乐,分享即快乐,出我一个

网友E:
LA1787玩过好多个了,类似的其他方案也玩过,大体效果差不多,刚开始玩的时候效果很令人惊叹,比一般的机器好太多了。后来入了索8 7000+7741方案,又不喜欢模拟的方案了,选择性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独乐不如众乐,分享即快乐,出我一个

发短消息给你了。

楼主:
没错,正准备玩SAF7751呢。

网友(2018-10-20):
引用 网友F:
这个PLL板可以控制分立元件高頻头不?

可以控制,但是你的调谐电路必须是变容二极管电调

网友:
2.2寸的屏干扰收音,降低灵敏度。

网友H:
楼主还有成品或套件吗?想来一套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还有成品或套件吗?想来一套玩玩。

只有一套焊好的哦,我已经做了SAF7751收音机,这个有想出掉。

网友I(2019-03-22):
fae391a23是什么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fae391a23是什么芯片的

这个是高频头型号

网友(2019-11-28):
楼主在哪里买的这个PCB板,我也想要一套。

网友J:
引用 网友E:
LA1787玩过好多个了,类似的其他方案也玩过,大体效果差不多,刚开始玩的时候效果很令人惊叹,比一般的机器 ...

DSP方案的FM波段性能肯定比模拟的好,请教AM波段性能如何?

网友K:
爽啊,楼主都组装好了,我想要一套,可能是我来晚了,给论友发信息买个PCB板没有回复我

楼主:
引用 网友K:
爽啊,楼主都组装好了,我想要一套,可能是我来晚了,给论友发信息买个PCB板没有回复我

我这个板还有几块

网友K:
那太好了,我想买一片,该怎么联系你啦?我好像还不能加好友。

网友:
楼主,您好,我的邮箱404999034@qq.com。很想买一片来玩一下,其他的配件基本都有了,就差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DSP方案的FM波段性能肯定比模拟的好,请教AM波段性能如何?

AM的评价貌似要差一些,我没用过,只听FM
之前论坛里有dsp对于am效果的讨论,还有改进方法,是针对saf7741的,可以搜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太好了,我想买一片,该怎么联系你啦?我好像还不能加好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贴子,我以为是SAF7751那个贴。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看错了贴子,我以为是SAF7751那个贴。

你好,就是说板子没有了是吧,如果有的话我就买一片。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好,就是说板子没有了是吧,如果有的话我就买一片。谢谢您。

没有,我也是问原创拿到一块。

网友K:
引用 楼主:
没有,我也是问原创拿到一块。

好的,谢谢,收听效果您觉得如何。现在基本就差板子了,拿去打样的话感觉有点贵,打算自己蚀刻,但是又没有蚀刻过板子,而且还是双面蚀刻,我听说是可以双面蚀刻的,好像会麻烦一些,但是我连单面板都没有刻过,买不到的话打算用洞洞板焊一个试试。联系  有板子那位朋友他还没有回复,可能是最近没有登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好的,谢谢,收听效果您觉得如何。现在基本就差板子了,拿去打样的话感觉有点贵,打算自己蚀刻,但是又没 ...

我的这个已经收起来了,现在做了SAF7751的收音机。

网友:
这个好玩,最好能出套件

网友(2022-01-21):
这个高频头接收效果不错,我也弄了一个,不过是用电位器调节电压。

网友:
去年我也玩过这个,不成功。不知道是买的单片机是假还是什么原因。按作者分享的代码烧进单片机,提示单片机空间不足。看代码占了22K,而所用STC15W408AS只有4K空间。私信作者也不见回。然后没时间再玩了。

网友:
有些功能需要取消掉,单片机的代码空间才够。板子可以自己嘉立创打样啊

网友(2022-08-24):
飞梭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