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电池问题

楼主(2017-05-19):
我的戴尔笔记本有一次正常使用中突然熄火关机了,重启电脑不行,只有拔掉电池后才能重启,系统也被弄坏了,重装后电池无法使用,只能用适配器。如果我一插电池无法启动机器,系统还会被破坏。电池是后配的非原装电池,有遇到的大神给解答解答啊!谢谢了.

网友:
我有一台电池锁死的惠普

网友:
找个别的电池试试,应该是电池芯片的问题。

楼主:
我就觉得奇怪,你电池有问题就有问题,你干嘛还弄坏我系统啊。

网友:
我的也跟楼主一样,系统倒没坏,但是从此电池续航不到半小时,有没有大神帮帮啊。

网友: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不好修,换吧

楼主:
肯定是电池的问题,插适配器就没事。

网友:
应该是电池有问题 电脑自我保护

网友:
如果不是电池芯片问题。我曾用过,分节充电。充电后电池活了。试试吧

楼主:
我试一试分别充电看

网友:
够用了开心就好!

网友:
可能是主板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楼主:
没有其他电池试,但是插适配器用没问题

网友:
貌似是主板电源mos以及控制ic损坏,我之前有一台电脑也是这样的情况,只不过不是dell‘’

楼主:
哦,没有电池了,不然就知道是电池问题还是机器问题了

网友(2017-06-24):
电池短路导致大电流保护。硬盘系统文件因突然掉电损坏了

网友A:
电池估计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估计短路了。

电池应该没有短路,短路了不给烧了么

网友:
应该电压不对,把主板整得有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