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重量是多少?

楼主(2017-05-20):
不会换算

网友:
金器过去常用旧制。
旧制一斤(500克)等于十六两,两、钱、分、厘、毫为十进制。1两=10钱;1钱=10分;1分=10厘;1里=10毫。

另,公制换算见下表:

补充内容 (2017-5-20 12:37):
更正:1里=10毫,应为 1厘=10毫

楼主:
1分=10厘=公分?

网友:
难度系数三颗星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分=10厘=公分?

旧制一斤(500克)等于十六两,两、钱、分、厘、毫为十进制。1两=10钱;1钱=10分;1分=10厘;1=10毫。
所以  1两=500/16 克;1钱=500/160 克;1分=500/1600 克;1厘=500/16000 克。
1分=500/1600 克=0.3125克,即0.3125公分旧时重量单位!)。

网友B:
黄金的重量,除了用克表示的,是常规的克外,用“两”表示的时候,其“两”并非一般市面计重的“两”,而是有一些奇特的计量方法。

黄金重量计量单位:

计量黄金重量的主要计量单位为:盎司、克、千克(公斤)、吨等。国际上一般通用的黄金计量单位为盎司,我们常看到的世界黄金价格都是以盎司为计价单位。目前在中国国内一般习惯于用克来做黄金计量单位,国内虽然采用的是公制,但中国国内这个黄金计量单位与国际市场约定成俗的习惯计量单位“盎司”是不同的,国内投资者投资黄金必须首先要习惯适应这种计量单位上的差异。详细的重量计量单位如下:

1、金衡盎司

在欧美黄金市场上交易的黄金,其使用的黄金交易计量单位是金衡盎司,它与欧美

日常使用的度量衡单位常衡盎司是有区别的。金衡盎司是专用于黄金等贵金属商品

的交易计量单位,其折算如下:

1金衡盎司=1.0971428常衡盎司=31.1034807克

1常衡盎司=28.3495克

2、司马两

司马两是目前香港黄金市场上常用的交易计量单位。

其折算如下:1司马两=1.203354金衡盎司=37.42849791克

折合杆秤制:1司马两=1.197713两(16两制)

折合市制: 1司马两=0.74857两(10两制)

3、市制单位

市制单位是我国黄金市场上常用的一种计量单位,主要有斤和两两种。其折算如下:

1市斤=10两

1两=1.607536金衡盎司=50克

4、日本两

日本两是日本黄金市场上使用的交易计量单位,其折算如下:

1日本两=0.12057金衡盎司=3.75克

5、托拉

托拉是一种比较特殊的黄金交易计量单位,主要用于南亚地区的新德里、卡拉奇、

孟买等黄金市场上。其折算如下:

1托拉=0.375金衡盎司=11.6638克

6、漕平两

在旧中国,黄金交易还使用过漕平两单位作为黄金交易的计量单位。漕平两是我国

明末清初杆秤制单位,其折算如下:

1斤=16漕平两

1漕平两=1.00471金衡盎司=31.24997809克

7、盘

在解放前我国还使用过一种称为“盘”的黄金交易计量单位,其折算如下:

1盘=70漕平两=4.375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制一斤(500克)等于十六两,两、钱、分、厘、毫为十进制。1两=10钱;1钱=10分;1分=10厘;1厘=10毫。
...

正解!谢谢,台湾的东西旧制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金的重量,除了用克表示的,是常规的克外,用“两”表示的时候,其“两”并非一般市面计重的“两”,而是 ...

现中国高学历也不祥的知识

网友:
大概0.5克左右吧。

网友:
这个应该只是金泊,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