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BL低音炮功放部分小功率三极管发烫的厉害,反而大功率三极管温度不高,请指点

楼主(2017-05-20):
JBL,安桥,等好几个低音炮中都是这种放大电路(点开后看放大看):

图中,1,2,3分别是小功率,中功率,大功率三极管
      1和A配对,2和B配对,3和C配对,
      3、C上面安装了散热铝片。

运放是4558D,这个是双运放,一路放大后经上面的几个三极管放大后推动喇叭。
                         另一路放大后控制低音炮的继电器,这样在没有音频输入的时候自动待机。

图中主要的对音频进行放大电路就是1,2,3,A,B,C这些三极管。其他的电路部分可以忽略。

现在的情况是1、A非常烫,2、B稍微烫,3、C反而没有温度
低音炮的声音是正常的。

三极管1(5551),已经烧了好几个了。估计是使用5个小时就得烧。

图中,测得 1、A 中间的47欧的电阻两端的电压约0.4伏,180欧电阻两端的电压约1.0伏。

取下三极管1,测得BE电压约7.5v,CE电压约32v。
工作时,BE的电压约0.8v

按理说,三极管5551,5401 CE的电流应该也不大呀,几毫安。可是为什么这么烫呢?

难道是BE电压太高?

究竟是哪里的问题,如何维修?

网友A:
测试一下4558供电4.8脚对地电压是否正负15v。和输出1.7脚是否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一下4558供电4.8脚对地电压是否正负15v。和输出1.7脚是否0v!

您好,谢谢指导

4脚对地:-15.5v
8脚对地:15.2v

1脚对地:    0.1v
7脚对地: -13.7v(难道这个有问题?哪里的问题?)

6脚对地:0.6v
5脚对地:0.4v

网友:
这是个全对称OCL,我看像是Q101的工作点不对了,使得1号和A管EB电压高了,R109,R110是来控制Q101的上下偏置电阻,给R109并一47K微调电阻由大至小来调整,时Q101的EC电压降低。Q103的工作电流也就2毫安左右,不知说的对不对楼下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