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矿机真没想到不用天地线也能清晰收到4~5个台

楼主(2017-05-20):
今天试装一个fm矿机,真没想到不用天地线也能清晰收到4~5个台,有点人体感应,身体距机子的方位也有影响,用手触摸耳机线音量能增大一点,接一米的拉杆天线音量能增大一倍,可能是距离发射台近的缘故吧!又是成都市中心十楼上,端着机器在家里走了一圈,效果肯定有影响,唯一缺点是音量时大时小,就象有漂移现象,再次接上拉杆天线像是激励一下又恢复了,但太神奇了,快乐要分享给大家。
  图纸是按照矿坛中cheungbx老师的反接3DQ FM 无源收音机资料,不过G1直接地。这种现象我是搞不明白的,请老师们解惑。

网友:
做得不错的,我的做了还收不到台呢,不死心,一定要弄出声来

楼主:
我是第三次试装,第一次是用二极管试装失败,第二次试装只有蚊子音,失败了重来就是了,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网友:
还是距离广播电台近的原故。FM机制做成败的关键在于L C回路的取值范围,真的落入广播频率内很容易出声的。还有一点就是接收距离,如果距离电台太远,很难收到。

楼主:
谢谢指教!我想也是,看来我原来试装不成功就是住房太低天生条件不好,现住十楼周边少障碍。

网友:
做的真好  漂亮

网友:
一直向往3DQ矿石收音机,还没备好元器件。

网友:
原来是要反接

楼主:
今天装进盒子里用的是cheungbx老师的再生线路图,感觉声音小了不少,但收台多了估计有7个,基本不串台。

网友:
祝贺你。也谢谢你用我的图纸。那时也试过把G1直接电路的地端,音量和経1M电阻和2uH 小㧪流圈接地差不多。也可把G1空置,在接电池再生时音量大到可推8寸舌簧啦叭。
D,S 反接确可增大音量和更淸盺。你所用的可变气变是纯铜还是镀银的?

楼主:
镀银的3~20P,我试的好像G1必须接电路的地端,也可同G2同接,但人体影响大些。还未试接电池。我的机箱大,准再装短波或Am

网友:
调频能收到这么多台,也算是不错 了。我的收不到台,只能收到点干扰声,

网友:
俺用二极管调频矿机,只收到一个台

网友:
我也做过,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