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马兰士 C150 对讲机图纸一份 清晰的

楼主(2017-05-20):
淘了一对马兰士C150,原来声音不正常,换电容后开机就发射,不明原因求份清晰地图纸,网上下的太模糊!邮箱:s1gm@163.com

网友A:
还是电容没换好,我有个c450也是这样开机就发射,换了几个电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电容没换好,我有个c450也是这样开机就发射,换了几个电容就好了

确实是这样,为了找到相同的容量有几个是在旧板上拆的结果有一个容量不足!害我走不少弯路!果断砸扁!!!现在开机正常了就是接收灵敏度极低不知原因!

网友:
换前清洗电路板,若不正常,换后再次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