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扫全绿的移动硬盘文件消失了

楼主(2017-05-20):
去年12月份接连获得两块新移动硬盘, 一个500G, 一个1T. 于是就想着给已经用了多年的一个500G老移动硬盘做个备份. 当时是想将备份与网络存储一并完成, 在论坛里咨询过NAS的问题, 后来因为缺乏网络基础知识就没有了下文. 但是建立备份的想法一直存在, 所以这两块新移动硬盘一直都没有投入使用 , 随时等候着开展文件备份行动.

可惜许多事情是拖不得的. 一晃五个多月过去了, 备份工作一点没做, 昨天晚上发现老移动硬盘突然无法访问了.
有盘符, 但是打不开, 用hdtune慢扫全绿, 右键查看硬盘属性, 总空间为0, 可用空间为0.

抱着一线希望试着用diskgenius修复, 在根窗口右键点击已经成为raw的移动硬盘, 经过6个小时的扫描, 今天早上终于将可以恢复的文件列出来了. 可文件前面的复选框全部没有选中, 考虑到几十万个文件一个一个选中不现实, 也忘了直接在左侧的根窗口看看有没有总的复选框, 于是在上方的工具按钮中点了一个恢复文件的按钮, 这才发现这个按钮的操作与右键点击待恢复磁盘启动恢复过程是一样的, 又要等上漫长的6小时了.

忙中出错, 事情往往如此.

能不能恢复只有靠老天爷了, 不过有个问题还是很想弄清楚的:慢扫全绿的移动硬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变成raw属性呢?
这个移动硬盘投入使用已经有五六年了, 基本上不怎么插拔, 一直接在电脑上作为第二块硬盘用的, 前一段时间本地硬盘容量趋紧, 于是将迅雷的存储目录也转移到了这个移动硬盘上, 迅雷上传与下载都没有设置限速. 除此之外别的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细节了. 姑且按照5年时间, 每天工作16小时计算, 总通电时间海岸不足3万小时. 可现在硬盘的平均无故障时间不都是百万小时级的吗? 即便说统计数据只能参考, 个体参数有偏差很正常, 可这偏差是不是也太大了点啊.

网友A:
hdtune扫描只能做参考,真正扫描还是mhdd比较好。现在的硬盘使用一两万小时就有可能出坏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tune扫描只能做参考,真正扫描还是mhdd比较好。现在的硬盘使用一两万小时就有可能出坏道了。

还有这种情况?
现在dg已经运行5小时, 只剩下1小时就完成了. 先恢复文件再用mhdd检查不会影响扫描结果吧.

网友B:
移动硬盘长期接在电脑上是不可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动硬盘长期接在电脑上是不可取的

为什么呢?说明书上好象也没有这样的提示啊。

楼主:
顺便说一下,现在开始复制文件了。现在想想之所以有此一劫,除了拖延症以外,还有个统筹方面的问题。总觉着现有文件太乱,想等到吧文件整理好之后再备份。因为整理文件时必然伴随剔除大量无用文件的操作,接下来的备份工作速度回快一些,可就是没想到遇到这种情况不仅多费数倍的时间,更要命的是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文件可供备份了。

网友:
其实raw不一定是坏道,也可能读写时出错造成的。

网友:
移动硬盘读不出,概率最高的是电源供电不足了,电机长期转动,需要电流在增加。
移动硬盘一般都带有一个插两个USB接口的线,把这根线用上,使用两个USB接口供电,可以解除故障,如果解除故障了,马上要备份,此硬盘电机已经老化了。

楼主:
电机老化的可能性不大。还有个早年的40G移动硬盘,耗电量比这个500G的应该大不少,原装线是双头的,即便双头都用上也还是会有一定概率读写失败。但是这个经常遇到读写失败的移动硬盘并没有发生丢失内容的情况。

网友C:
这种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通常都是移动硬盘的控制芯片的问题或者是楼上有人说的是电源的问题,总之我的解决方法就是将移动硬盘拆出来,直接接到PC机里面去,就完全正常了,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提个个人建议,如果有必须备份的资料,还是付费云存储比较靠谱,个人组建NAS不现实,也不要把珍贵的资料交与那些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NAS,一旦它消失,损失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通常都是移动硬盘的控制芯片的问题或者是楼上有人说的是电源的问题,总之我的解决 ...

我我很想拆了,可这是西数的移动硬盘,看网上拆机的图片似乎没有sata接口,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又学到一招防身了

网友D:
如果数据重要,一定要多做几个物理上隔离的备份——拷贝到其它硬盘,放到其它地方。不然小偷一锅端走就啥软件都救不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数据重要,一定要多做几个物理上隔离的备份——拷贝到其它硬盘,放到其它地方。不然小偷一锅端走就啥软 ...

多谢提醒, 一定照办. 无论这次能不能找回数据.
从昨晚开始到现在已经连续开机一整天了, 恢复工作还没结束, 故障移动硬盘好像停止运转了.

网上找到一些将WD的usb口改为SATA接口的帖子, 也许到了必须脱胎换骨的时候了.

楼主:
苦啊.
519晚上发现的问题, 恢复文件的扫描阶段就耗费了整整一晚上, 结果520上午存储时又因操作错误将8个多小时的扫描成果给丢弃了. 重新扫描后发现保存的时间更长, 中途又不知因为什么而结束了存盘任务. 521白天外出没有折腾, 晚上到家继续, 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 这次扫描结束后选择了分类存储, 先存储最重要的那些文件和目录, 然后再存储次要一些的. 最后存储情况不明的文件.
发几个截图, 记录一下这苦逼的恢复人生吧:

网友:
没有被“勒索”就不错了。

楼主:
我的机器慢, 黑客黑进来就得急死.

顺便说一下情况, 在最后恢复"丢失文件"时, 软件出现了"runtime error ..."之类的提示. 退出程序后发现备份用的硬盘容量告罄, 因为上次备份失败的文件没舍得删除, 又忘了自己原始的盘有多大, 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本着颗粒归仓的追求, 再尝试一次吧.

楼主:
已经扫描一个小时了. 按照目前这个速度, 完成扫描需要9小时44分钟, 大概是次日凌晨一点半左右.

楼主:
报告一下进展. 恢复工作结束, 文件基本没有损失. 开盒改造SATA的工作暂不考虑.

楼主:
整个事情从5月19日晚22时许开始, 到5月24日23时许结束, 扣除中途半天不在家的12小时, 总共耗费108小时.
不主意数据安全, 代价太大了.

网友:
我有一块新硬盘,买来存完数据立马就断电,装盒保存,什么时候使用,什么时候拿出来插上。硬盘真心不敢折腾,害怕。

楼主:
硬盘怕震好理解,不过硬盘怕长期通电就不懂了。

网友E:
慢扫对盘也是一种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慢扫对盘也是一种伤害

体检对身体也有伤害. 抽血, 透视对人来说都不是好事. 好好的谁愿意这么做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硬盘怕震好理解,不过硬盘怕长期通电就不懂了。

在一个散热不太好的硬盘盒里长期通电不是好事吧!

网友G:
会不会是数据线的问题。我在本论坛也买了个一G的移动硬盘。拿到手后试。也是能认。但就是不能进行读写。且里面有敲击声。哎呀,怎么到手就是坏的,想想也应该不会、于是换根数据线。咿一切正常了。后来我又试换回了原来的先用的这根数据线。又不读盘了。再下来大家知道的,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一个散热不太好的硬盘盒里长期通电不是好事吧!

如果不能连续工作,我觉着说明书上应该说明。比如很多吸尘器的说明书中就有连续使用的时间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是数据线的问题。我在本论坛也买了个一G的移动硬盘。拿到手后试。也是能认。但就是不能进行读写。且 ...

第一时间换了两三根数据线,一样不行。后来的恢复工作就是用的原装线,没有问题。

网友H(2017-06-22):
我以前也遇到过硬盘长期不用再用发现丢文件坏文件或者文件夹的状况,后来发现可能是由于多块硬盘重叠在一起放置互相磁化造成的,之后我保存贵重资料的硬盘都间隔一定距离存放,暂时没再出现问题。另外硬盘读写时候的供电也是很大的影响因素,发现过由于外置电源带负载能力不足电源线太细插头松动造成读写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以前也遇到过硬盘长期不用再用发现丢文件坏文件或者文件夹的状况,后来发现可能是由于多块硬盘重叠在一起 ...

如果这样那磁盘阵列就更不可靠了.

网友:
如果数据重要,一定要多做几个备份

网友:
以前我也是整天整夜的扫描恢复数据过,后来该软件被杀毒软件报毒灭掉了

楼主:
刚才又遇到类似的情况, 插拔了几次数据线总算挺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