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磁钢掉了大家看怎么弄

楼主(2017-05-20):
喇叭磁钢掉了

网友A:
最好的方法,还是把纸盆连同音圈一起取下来。然后喇叭磁铁专用胶分别涂在磁铁和上、下夹板上,再用厚些的纸板 剪成若干条,放上磁铁和夹板,用剪好的纸板好中心位置。等胶干完后装回纸盆既可!当然这些操作要有相当的经验和耐心才行。

楼主:
高手给出出主意

网友:
搞过一个小蓝牙音箱的,用胶固定的,效果还行,毕竟功率不大

网友:
据说“哥俩好“是一对好兄弟

网友:
这种脱胶不好弄吧,要把纸盆弹簧板都弄下来,剪一些三角形的硬塞片三点固定使磁芯不能偏,至于用什么胶,淘宝上有卖的,搜喇叭胶、磁钢胶等。

楼主:
最专业的方法是先把磁消了,粘好后再冲磁。

楼主:
谢谢大家出主意

网友:
把喇叭防尘罩拆掉,就可看到线圈,装磁钢时线圈缝隙均匀不擦边即可

网友B:
把喇叭防尘罩拆掉,就可看到线圈,先量一下线圈和磁柱之间的缝隙,找同等厚度的有机薄膜卷一个筒套在磁柱上从后向前装,待胶干了再把薄膜从前面抽掉,这样线圈就不会与磁柱相蹭。一点小建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专业的方法是先把磁消了,粘好后再冲磁。

消磁既没必要也很难实现。想把喇叭磁钢或磁性瓷给退磁可不容易,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去不去磁对定位没有影响。去除残胶在音圈和铁芯之间加上纸卷来定心,重新粘上即可。502 干的快,可不耐冲击,可以用哥俩好,从照片看,可能你的喇叭上还有定位孔和定位销,如有,复位就是了。

网友:
Ab胶应该可以

网友:
胶不难,,难的是装在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消磁既没必要也很难实现。想把喇叭磁钢或磁性瓷给退磁可不容易,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去不去磁对定位没有影 ...

朋友哪有冲磁柜,消磁就是反着来。带磁很难定位。没有定位销。

网友D:
扔了吧。什么消磁,胶粘,都是浮云。
只有一点是肯定的:说那话的人自己就没有做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哪有冲磁柜,消磁就是反着来。带磁很难定位。没有定位销。

真有意思,没有人在装音圈时是先要磁钢无磁的。音圈是铜丝的,会被磁铁吸引吗?工厂里生产喇叭时磁钢是最后充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扔了吧。什么消磁,胶粘,都是浮云。
只有一点是肯定的:说那话的人自己就没有做过。

厂家就是这么做出来的。粘合好以后再冲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有意思,没有人在装音圈时是先要磁钢无磁的。音圈是铜丝的,会被磁铁吸引吗?工厂里生产喇叭时磁钢是最 ...

厂家是最后冲磁的。这点你说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有意思,没有人在装音圈时是先要磁钢无磁的。音圈是铜丝的,会被磁铁吸引吗?工厂里生产喇叭时磁钢是最 ...

你可知道磁选机吗?买回来时是没有磁性的。需要冲才有磁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是最后冲磁的。这点你说对了

我到现在还有几块没有装上过喇叭的环形磁性瓷,它们就是用来做喇叭的,别无它用,这是当年从 718 厂处理的,而它们都是已经充好磁的。一个喇叭生产厂解决不了喇叭磁钢和上下夹板及铁芯的定位与固定是很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方法,还是把纸盆连同音圈一起取下来。然后喇叭磁铁专用胶分别涂在磁铁和上、下夹板上,再用厚些的纸 ...

消磁后。磁性就几乎是没有了。怎么粘很方便。不用取下音圈,还省事许多。现在已经修好,音质比原来还好,声压也大了不少。这是磁充的比原来大了。

网友:
做维修这么多年,一直没弄好过,换是最好的选择吧

网友:
这个掉下来就等于废了,自己粘好虽然能响,肯定达不到原有质数了。话说这个也挺离奇的,这种东西想撬都很难撬下来的,这个是不是摔了.

网友E:
业余条件下消磁是不可能的  拆盆和音圈也很麻烦 做个夹具 让磁铁下去的时候保证在中间 如果让我恢复的话会这么做

网友F:
AB胶吧,定位估计够呛

网友:
夹到车床上试下

楼主(2017-06-19):
引用 网友E:
业余条件下消磁是不可能的  拆盆和音圈也很麻烦 做个夹具 让磁铁下去的时候保证在中间 如果让我恢复的话会 ...

有消磁柜。已经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AB胶吧,定位估计够呛

在粘好后又再上面做了个夹具。消磁后他没有了磁性,随意怎么粘。

楼主:
就在桌子上就行了,因为它没有了磁性。

网友G:
这种东西不值钱,没有修理的价值,即便修好也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在桌子上就行了,因为它没有了磁性。

没磁性那就好办了啊!那个胶水应该用:厌氧胶 就可以,专门粘金属的。

网友H:
专业设备   消磁  胶粘   做喇叭的工厂才可以  你这样要报废了

网友:
说的对,出主意的人都是想当然,他们就没做过,磁铁掉了想粘上,首先要把音圈取下来,不取下音圈磁铁不能定位,取音圈可不容易,取坏的可能相当大,就算完好取下来了,磁铁也粘好了,粘音圈也是个问题,粘不正音圈虽然响了,很快就磨损了,中间有一个环节出问题前功尽弃,文革时期,我是学校广播站机务干过,要是不退磁成功率极低。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把喇叭防尘罩拆掉,就可看到线圈,先量一下线圈和磁柱之间的缝隙,找同等厚度的有机薄膜卷一个筒套在磁柱 ...

这是你的想象,喇叭音圈的间隙很小,磁力极强,磁铁一装上就吸到一边去了,磁铁粘好后,有机薄膜你还能取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你的想象,喇叭音圈的间隙很小,磁力极强,磁铁一装上就吸到一边去了,磁铁粘好后,有机薄膜你还能取 ...

已经弄好了。棒棒哒,音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掉磁钢的都是次品,质量都不咋的,好货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建议直接扔垃圾桶,没有修复的意义。

已经修好了。这次功率比原来还大些。省了好几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专业设备   消磁  胶粘   做喇叭的工厂才可以  你这样要报废了

这次充磁电流少大些。功率还大了不少。音质棒棒哒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东西不值钱,没有修理的价值,即便修好也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玩意

用起来不错。挺好的。要相信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你的想象,喇叭音圈的间隙很小,磁力极强,磁铁一装上就吸到一边去了,磁铁粘好后,有机薄膜你还能取 ...

间隙不小了,周围有1毫米的距离。

网友:
虽然修复的不如原来的,但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掉磁钢的都是次品

网友J:
把磁钢按上。打开防尘帽,用手轻轻调整音圈间隙,用眼看和手感觉间隙均匀了,不要松开手,迅速把磁钢粘接部四周滴上502胶水,不要太多免得粘到音圈,待胶水凝固后即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磁钢按上。打开防尘帽,用手轻轻调整音圈间隙,用眼看和手感觉间隙均匀了,不要松开手,迅速把磁钢粘接部 ...

就是这样弄好的

网友(2017-07-23):
我的健伍音箱喇叭换边试过成功,很多种胶水试过,试机不久就无功而返,功率一开大破音利害,最后在一间音箱店见到师傅使用,硬磨将用剩半小瓶买回来,最终找到喇叭边专用胶才换边成功,用专用胶和细心音圈定位是最重要.几天干透不要心急,才取下定位纸片,502,哥俩好,不是长久好音质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