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寸一体广告机改造超薄电视失败·TB上的师傅都说未见过这样液晶片·

楼主(2017-05-20):
在BT上买了电视套件·但拆完液晶才发现背光板不能和晶片粘在一起,液晶周边有凸出来的胶块··套件上的背光板不合适·之后想用回原厂那块背光板,但到拆后原厂那块才发觉不能完整覆盖液晶漏关而且灯驱动都没有总之··得个拆字·最好装回·广告机正常使用·

网友A:
你这不是改电视,改电视就是把完整的液晶屏拆出来配驱动板啥的,你把液晶屏都拆散了,好的也让你拆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改电视,改电视就是把完整的液晶屏拆出来配驱动板啥的,你把液晶屏都拆散了,好的也让你拆废了

不是·是想该超薄哪款·只要液晶玻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是想该超薄哪款·只要液晶玻璃

明白了,那么搞  反正容易出问题,里面片片还是少碰为好,  厚点效果好就成,无非就是看排线 ,看型号,  找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那么搞  反正容易出问题,里面片片还是少碰为好,  厚点效果好就成,无非就是看排线 ,看型号,  ...

恩恩··厚 的容易·直接用回原屏就可以了加驱动板就可以了·

网友:
大工程啊。楼主拆的时候不要太用力了或是螺丝刀之类的划伤

网友:
这个真没动手能力。

网友:
拆过一块被水淹过的夏普液晶屏  拆的干干净净 还用水洗干净

网友:
你不该这样改,淘宝上的超薄的LED灯条色温偏冷,看多了很不舒服,而且那款超薄的外壳很容易把屏的排线弄坏,我装过的亲身体会的,大部分后来屏出现线条,原装的LED色温很正,况且不要外壳这个屏一样薄,刷个倒装屏的程序,可以把电源板、电视版全部装到一个机箱里面,只需要连接液晶屏两根线,一根接恒流板为灯条供电,一个就是屏线了。

网友B:
楼主属于技术帝呀!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属于技术帝呀!学习

什么技术帝·有空拆一下·不过很折腾

网友:
这真是需要耐心的技术啊

网友:
拆屏这个活  只有厂家搞最好 无尘环境 机器组装

网友(2017-06-28):
认认真真找好驱动板就可以了啊

网友C(2017-08-10):
要细心的活呀,一个不小心屏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细心的活呀,一个不小心屏就废了

不难不难很容易

网友D:
这个貌似还带触摸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貌似还带触摸的吧

是带触屏的

网友:
我拆过40寸Sony液晶电视 生怕破了 心惊胆战的 没有吸盘

网友:
我是看看不敢拆

网友:
这绝对需要细心细心再细心

网友:
胆大心细  这样也我搞过一台32寸的逻辑板用胶水固定的,可行

网友(2017-09-09):
我还有一台打鱼机准备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