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Altium Designer画PCB

楼主(2017-05-20):
以前都是用SpringLayout画板子,这次本来想送去打样的,可是问了很多家都不支持SpringLayout格式的文件
没办法,只好用Altium Designer画了,没出Sch,直接画的PCB
这个软件功能很强大,可是不熟悉,觉得很麻烦,而且用惯了SpringLayout这样简单的软件感觉很不习惯
一边问谷哥一边手工画,自动布线什么的都不会,纯手工画的板,费了很多时间
一个5位半显示屏的板

网友A:
无论啥软件,最终都是手动布线。

网友:
没看见Altium Designer就是中文的吗?

网友:
画PCB的软件有没有中文的啊,不懂英歌累死啊。

网友:
我当初学这个也是花了不少时间,但是熟练后真的很强大很方便

网友:
每一种技艺,都是从零开始滴……

网友:
LAYOUT直接转成光绘文件,PCB厂家支持啊

网友:
什么叫“光绘文件”,科普一个,等|

网友:
有误,光绘格式(Gerber)。

网友:
我原来一直在用AD,然后发觉还是layout对于小规模电路画PCB板更方便。
如果某宝卖家不支持Layout格式,就换一家。

网友B:
一般的设计,用老款的protel99se就足够用了,没必要用新版的AD系列。

网友:
Altium Designer可以直接设置成中文菜单

网友:
做封装,画原理图,编辑网络,生成网络表,画PCB,导入网络表,生成连线,修改布局,手动编辑,最后才能生成PCB,不过AD自动布线实在不怎么样。

网友C:
用这类软件别指望自动布线会有什么好结果,都需要手工与自动布线相结合才可以,比起纯手工画线也是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这类软件别指望自动布线会有什么好结果,都需要手工与自动布线相结合才可以,比起纯手工画线也是事半功倍 ...

自动布线的体会:
当电路简单时,自动布线比手动也省不了多少精力,干脆自己手工干算了。
当电路复杂,看着都头疼,希望自动布线大展身手时,自动布线往往在最后10%时歇菜了。关键之前的90%走线把板子的走线空间几乎全部用完了!剩下的10%手工也没辙了,只好从头手工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无论啥软件,最终都是手动布线。

严重同意!用AD画PCB手工布线的过程最能够体现强迫症。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严重同意!用AD画PCB手工布线的过程最能够体现强迫症。

就算修改了10次,感觉第11次还可以再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修改了10次,感觉第11次还可以再改改。

最可气的是等板子打样完了,觉得还能再改

网友E:
不画原理图,怎么布线?就是电气节点不能连接啊,教一下我怎么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设计,用老款的protel99se就足够用了,没必要用新版的AD系列。

我用老款的protel99,但对于象较高级的图,比如带有高放的象春雷3T3那样的机子,就是找不到那样的多位琴键开关的库文件,这个库文件自己太难画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老款的protel99,但对于象较高级的图,比如带有高放的象春雷3T3那样的机子,就是找不到那样的多位琴 ...

自己画元件封装就行啦,对于特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画原理图,怎么布线?就是电气节点不能连接啊,教一下我怎么画

打开软件,新建一个PCB文档并打开

1、规划机械尺寸(即是板子的形状和尺寸大小等等)
2、选择合适的元件封装库放入规划好的板子内,做好编号,合理优化布局。
3、然后就是直接布线(要注意看电路图的电气节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用老款的protel99,但对于象较高级的图,比如带有高放的象春雷3T3那样的机子,就是找不到那样的多位琴 ...

不是很难,简单一点。你只要画好元件的体积大小,然后放置好焊盘的间距和确定焊盘的大小和焊盘孔径 就可以了

画好之后注意保存并添加到元件库中即可。

网友:
自以为画pcb是门艺术,一个好的pcb作品,既要满足电气特性,又要美观,非常难得。相信每个自己画过pcb的坛友,都有过自我欣赏的经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难,简单一点。你只要画好元件的体积大小,然后放置好焊盘的间距和确定焊盘的大小和焊盘孔径 就可 ...

谢谢先生解答,谢谢!

网友:
Altium Designer和multisim哪个好用啊

网友:
淘宝上支持lay6.0的应该不少吧?毕竟这个软件用起来方便,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