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普通三极管的LC稳幅振荡器

楼主(2017-05-20):
这个电路不需要线圈抽头,使用方便。电路基于前段时间搞成的稳幅的电感三点式振荡器,只是用射极跟随器模拟了线圈的抽头。

以前设计过使用双栅管的LC稳幅振荡器,现在看来是没有必要的,普通元件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而且某些方面更有优势。

网友:
参数特点典型重用说一下?

网友A:
胡搭乱建,等你两小时修改期过了我给你负分。

网友B:
老师的双栅管的LC稳幅振荡器我试了一个星期,洞洞板上的元件焊了拆,拆了焊。

前几天的电感三点式震荡我也试了2天。中波还行,短波波段宽,输出幅度还是不均衡!

这个请你老详细介绍一下,我再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胡搭乱建,等你两小时修改期过了我给你负分。

这个电路已通过实验验证,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我已经初步实验探索出设计这一类稳幅振荡器的要领,不是所有的思路都有效。有些思路看上去很合理,但都是以产生间隙振荡而失败。

我提供的这些电路,都是经过实验验证过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是稳定可靠的。

当然,我希望未来能从理论高度来把握振荡器的稳定性,为什么有的方案是稳定的,有的方案会产生间隙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的双栅管的LC稳幅振荡器我试了一个星期,洞洞板上的元件焊了拆,拆了焊。

前几天的电感三点式震荡我 ...

这个电路最好与我之前的“电感三点式振荡器的稳幅”参照了看,两者的原理是相似的。

为了不用抽头,这个电路引入一个射极跟随器,将LC回路两端的电压跟随下来,然后在输出端用电阻分压,来获得所需要幅度的反馈电压,然后再通过振幅控制的流量“阀门”,进一步控制反馈量。

这个电路的优势是振荡信号可以从射极跟随器的发射极直接输出而没有失真。

网友:
不会给你负分的,不过你的问题我要给你指出:任何稳定的电路,其静态直流工作点的稳定是第一位的,否则谈不上其他,你这个电路靠一个1M的电阻来稳定两个晶体管的直流工作点可能吗?这是其一。第二,这种大环路的交流正反馈能指望它有较宽的工作频率范围吗?第三,相对正确的稳幅应该是幅度检波以后独立的控制放大器的增益,而不是交流正反馈支路和直流负反馈支路混为一谈,这样工作是很不稳定的。以上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下面给出实用的设计,

不同之处在于:

1.射极输出器引入自举电路,减少偏置电阻对LC回路Q值的影响。
2.整流电路采用半波形式,输出幅度比上面倍压形式要高一些。如果要求更高的输出电压,可以把第二个二极管换成稳压管,并根据实际情况相应提高电源电压。上面的电路使用倍压整流电路是为了展示电路的稳定性和最低振幅的极限。因为根据过去的经验,在稳幅电路中倍压整流常常导致不稳定。
3.增加了输出电路,可以接较重的负载。

网友:
从我实验过的电路得出,那个双管负阻振动电路是性能最好,最简单的,这个感觉复杂了点。

楼主:
下面来谈谈设计稳幅振荡器的一些“要领”:

1.振幅检测的整流电路必须在LC回路两端直接进行。如果试图减弱整流电路对LC回路的影响,而在LC回路与整流电路之间加一个缓冲电路,由于缓冲电路存在一定的动态范围,而LC回路的最大振幅有可能超过缓冲电路的线性区,那么这种情形将会产生寄生振荡。
2.振幅检测的整流电压,必须“温和”的控制环路的增益。整流电压的变化如果对环路增益的影响过于“剧烈”,那么将会产生寄生振荡。射极跟随器就是较“温和”的反馈控制的“阀门”,当射极输出器的工作点发生变化,输出电压、输出阻抗发生温和的变化,从而温和的改变正反馈量。

用更精炼的话来说:稳幅电路必须尽可能做到幅度检测的线性关系和增益控制的线性关系,如果存在较严重的非线性因素,那么则很有可能产生寄生振荡。

网友(2017-08-02):
引用 楼主:
下面来谈谈设计稳幅振荡器的一些“要领”:

1.振幅检测的整流电路必须在LC回路两端直接进行。如果试图减 ...

经验很重要!谢谢分享!

网友C(2018-10-19):
金山兄,是这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山兄,是这篇吗?

谢李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