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喇叭单元价格巨高,是不是和普通喇叭单元指标有很大差异?还是其他因素。

楼主(2017-05-20):
最近想折腾家庭影院,计划买一批喇叭单元之间嵌入到墙体装修中,搜了tb,普通的8寸单元只要几十元左右,但品牌单元的高达几百元,甚至一二千元,这个我有点纳闷,是不是品牌单元的技术指标远高于普通单元?还是许多人为了品牌装B而花巨额资金。
坛里的资生玩家发表一下意见,喇叭单元基本参数如,功率,阻抗,频响,失真,灵敏度外还有什么值得考虑?

网友:
个人觉得一分钱一分货吧

楼主:
最近想折腾家庭影院,计划买一批喇叭单元直接嵌入到墙体装修中,不想用成品喇叭箱,这样既节约成本,有和装修融为一体。马上搜了tb,普通的8寸单元只要几十元左右,但品牌单元的高达几百元,甚至一二千元,这个我有点纳闷,是不是品牌单元的技术指标远高于普通单元?还是许多人为了品牌装B而花巨额资金。
坛里的资生玩家发表一下意见,喇叭单元基本参数如,功率,阻抗,频响,失真,灵敏度外还有什么值得考虑?

网友:
别要过于信高价品牌,喇叭只要重量和做工不错 ,都过得去的音质。另音箱和分频器一定也要注重,才能出好声。

网友:
3楼说得对,不要过分迷信品牌,现在也有不少不出名的小厂出的喇叭音质很不错,价钱也很低廉

网友:
应该有点不同,同样的功放,用普通喇叭和根徳喇叭,声音就大不一样

楼主:
本人认为实际影音系统一般音箱对低频要求不高,如果对低音重放要求不高的话,密封箱体也不用复杂的计算和调试,直接选一款一般单元组合就行,主要是分频器匹配。而低频有专门低音箱产生,可以用成品低音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想折腾家庭影院,计划买一批喇叭单元直接嵌入到墙体装修中,不想用成品喇叭箱,这样既节约成本,有和装 ...

墙体装喇叭我不敢这个做。不敢打墙。

网友:
我觉得家庭影院的话,主要还是以环绕和炮为主。建议用些3寸左右的全频喇叭做环绕(优秀的3寸全频的优点在于基本可以覆盖120~20KHZ的频域而很平坦,而且因为镶嵌在墙体表面基本没有障板跌落的担忧。),然后配合一门8寸或者以上的巨炮在墙体或者沙发的某处,即可有理想效果。  炮的存在对于看电影的震撼度最为重要。

网友:
嵌入到墙体装修中 ?

你里面空间足够吗 ?

如果是没空间 随便买个10几块钱的 喇叭就可以了 ,

网友:
这个喇叭应该没必要价格太高的吧,设计好更关键。

网友:
装到墙体里?墙没有足够的空间,不符合声学理论。随便买几个喇叭就行

网友:
既然都考虑墙体喇叭了(而且是为节约成本),那就完全和HIFI不沾边。

哪个做装修的懂声学,能把墙体喇叭按音箱去设计?

所以普通喇叭足够了。

网友:
高端的喇叭只是性能提高一点要加好几倍的价格。10万的一对只比一万的好一点,100元一对的比50元一对的要好好多。

网友:
不迷信高端喇叭,但是高端喇叭就是不一样。

网友(2017-07-09):
我是过来学习的

网友:
高价位的一个是喇叭单元质量好些,二是产品一致性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