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不加热

楼主(2017-05-21):
开始微波炉正常,但按键不好用,拆开后又装上,却不加热了,转盘、风扇都正常,磁控管表面热,高压保险、二极管、电容,可能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面板按键有故障了。

网友:
高压保护二极管和外壳接的地方,插簧是不是松动,所有的接插件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我的也是,开机正常,就是一加热

网友:
可能是磁控管坏了

网友:
本来正常,应该是哪没接好

网友:
看看所有的接插件是不是有插错的

网友:
重装一次试试。

网友:
加热状态测变压器初级有无220v电压,若有查高压二极管、保险丝,磁控管,若无向前查供电回路。

网友:
磁控管用标量不通是好的看看二极管正反向电阻

网友:
检查过门控开关了吗?

网友:
9楼正解!!!!!

网友:
自己检查 应该有地方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