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父们,请教一下这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7-05-21):
小风扇的管子烧了,错接12伏了,请问可以用其他原件代换吗,型号是277ME16T

网友:
霍尔元件,也就是磁场感应元件

去马云家搜索“单线圈霍尔”,或者“四脚霍尔”

网友:
买配件钱估计够买这个风扇了,建议再找个风扇拆

网友:
直接买个成品吧

楼主:
但我只想修好它,小风扇挺可爱的,可以用其他原件代换吗

网友:
找旧电脑拆风扇,就算不转的风扇都是缺油干枯,一般霍尔也不会坏

楼主:
多谢了,我找个旧电脑风扇试试看

网友:
5伏的电扇不太好找,没有专卖新的,只有笔记本的电扇是,我曾经想修理,后来还是找了个拆机电扇,改造了一下,装进笔记本里。

网友:
风扇还修呀,你也真是闲,那个是霍尔吧,你直接换风扇了,不用修了,除非 你手头有废料 。

网友:
我赞成楼主的做法:废物利用、练手!

网友:
这个风扇线包看起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