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锂电池充电管理器

楼主(2017-05-21):
最近,我把电瓶车改成了锂电池,原来48伏的电瓶车,用了14串3.7伏的电池,没有用保护板。
为了防止锂电池充电时间过长,电池发热容易鼓胀造成损坏,因此我做了一个电池充电管理器,
有以下功能。

1、充电定时选择,可以定时1至8小时,到时间自动切断电源。
2、充电电压选择,原来的充电器是充13串电池的,现在用来冲14串,可能充不足,我用了一个
1、2、3伏的变压器,整流后与原来的充电器串联后,用继电器切换电压,可以有54.3、55.6
和57.2几种典雅,基本满足充电的需要。
3、温度保护电路,如果充电时电瓶温度超过45度,自动切断电源。
4、表头指示电路,用于检测充电过程中的电压、电流,可以帮助确定定时时间。

网友:
支持DIY! 楼主最好能上个图看看。

网友A:
我的电瓶车也是48伏蓄电池,早就想换锂电试试,所以对您的制作非常感兴趣,请您能详细介绍一下,特别是详细电路,谢谢

网友:
只是设定充电时间,没有设定一定电压就自动断电的吗?

楼主:
一定电压自动断电原本要考虑的,但是锂电池充电器本身有设定达到电压断电的功能,所以没有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瓶车也是48伏蓄电池,早就想换锂电试试,所以对您的制作非常感兴趣,请您能详细介绍一下,特别是详细 ...

今天回去给你发有关的电路图,供你参考

网友B:
楼主 温度保护是怎么做的  是把温度感应加到电池上面的吗?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温度保护是怎么做的  是把温度感应加到电池上面的吗?

充电器用4芯线,其中2根是温度控制线,温度探头放在锂电池中,达到设定温度值,
输出开关信号,送入充电器单片机12f629控制脚,通过继电器切断220伏电源.

楼主:
我的电瓶车原来充电口和电源是同一口的,每次充电时需要把插头拔下来后再连接充电器,这次我在电瓶原来充电口对面,再安装一个4芯航空插座,这样充电时不需要拔原来电瓶车的插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充电器用4芯线,其中2根是温度控制线,温度探头放在锂电池中,达到设定温度值,
输出开关信号,送入充电器单 ...

哦  这样设置真好  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这样设置真好  安全第一

很多电瓶不是用坏的,而是充电不注意充坏的,锂电池比较娇气,弄不好会烧起来,所以必须要加以保护.

楼主:
电路参考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回去给你发有关的电路图,供你参考

期待,谢谢!

楼主:
电路参考图分4部分

定时电路

定时电路

电源电路

电源电路

温度控制电路

温度控制电路

网友C:
如果某串电芯不平衡,整组电池就玩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某串电芯不平衡,整组电池就玩完。

我是用10安时的锂电池14块串联而成,为了防止放电时某个电池性能不良,
把14个电瓶分成2组,然后用2个数字表头监测它们,发现2组的电压不相等,
就要找出有故障的电池,用备用电池替换,这样不会等到问题严重了影响整
体电池的性能和安全.

网友C:
充电时没有监测每一只电芯电压,只注意整组电压,有严重隐焕,只要有个别电芯不同步,整组电池就有可能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时没有监测每一只电芯电压,只注意整组电压,有严重隐焕,只要有个别电芯不同步,整组电池就有可能报废 ...

充电时主要是选择好充电电压和电流,和温度、时间等因素,行驶中放电电流大,在电瓶车龙头上装2个数字表头检用电时电瓶情况,应该能够及时发现问题的。

网友C:
不撞南墙不回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撞南墙不回头,

谢谢提醒,实践出真知,试了就知道了.

网友:
还是加个保护板靠谱一点。

网友:
折腾也是一种乐趣

楼主:
是的,因为对锂电认识不多,所以各方面试一下,增加一些见识.

网友:
好东东,值 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