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上的15V变压器如何降成3V供给音量灯

楼主(2017-05-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串接合适的电阻最简单。

网友:
测量出灯在3V时正常工作的电流,再计算出该串多大的电阻。

网友:
他肯定不会算

网友:
如果是LED灯,就串个1500欧姆电阻,这个是大概。
你说的3V的灯,是什么结构的,灯丝的?有写多少瓦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告诉我用多大的电阻吗,谢谢了

别这样加电阻,要降压的话加个降压模块吧,淘宝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这样加电阻,要降压的话加个降压模块吧,淘宝上有!

要是从变压器上取电还要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

网友:
就是一个LED指示灯

网友C:
取3V18mA电流就行。

网友:
4.7k左右就行

网友:
与灯串联10k电阻安全。

网友:
同意7楼,先看是led还是灯泡

网友:
楼上大师说的对我赞同,我顶了。

网友:
我为楼主得到了大师们的指点而点赞。

网友:
祝贺楼主求助成功我顶。

网友:
根据LED的电流,串一只1K到3K的电阻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LED,是普通的红色小灯珠

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  功放到目前还没见过除LED之外的音量灯

网友:
用一个三极管,一个稳压二极管,一个电阻,,接成串联稳压电路,
最保险,
如果是灯珠
还有个简单的办法
就是在你的变压器上,找细铜丝绕几圈,量3V,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没人说用lm7803啊?

网友:
lm7803啊,这个标准

网友E:
普通的红色小灯珠要不然就自己改成LED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普通的红色小灯珠要不然就自己改成LED灯

亮度达不到。要的是扩散光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3V18mA电流就行。

这个最方便了,用个7805,到5V了。后面再加三个4007,这样就在3V左右了,不过7805压降大了点。要加散热片的。实际看温度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用最笨的方法,把灯接到可调直流电源上,先从3V调起,调到会亮就按多少伏算。如果5V也会亮,就是 ...

你的指示灯,是几伏就得用几伏电源,高了太亮,用不了多久就烧了,电压底点可以,灯光暗点,抗使。

网友:
是led灯吗,要不要3v没区别

网友:
灯珠还是用废的变压器线,坼线圈绕在变压器上比较简单好用,还不加件不考虑散热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  功放到目前还没见过除LED之外的音量灯

这楼主也是没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楼主也是没谁了

干了二十年的家电维修,可能确实有很多东西没有接触到,特别是除LED外的功放音量指示灯,要不你发一个不一样材料指示灯的图片让我涨涨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干了二十年的家电维修,可能确实有很多东西没有接触到,特别是除LED外的功放音量指示灯,要不你发一个不 ...

你误会了,我是说还有不知道指示灯就是le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音量旋钮里面藏着的红色的普通的小灯珠

10mA的LED(发光二极管),15V电源先半波整流。不影响音质时,不加滤波电容,用820欧,1瓦电阻降压,,,,。

网友:
我来回答你吧,一个红光LED一般在2V电压左右,你是当指示灯用的,那电流设计到1-3mA就可以了,如果按3mA来算,你这个15V如果是交流15V,那你整流后电压就超过20V,(20-2)/0.003=6K,那你就用6K左右的电阻比如6.2K、6.8K都可以,如果你的15V本身就是直流,(15-2)/0.003大约为4.3K,你选4.3K或4.7K都可以。

网友:
如果不是LED是钨丝灯,那你在变压器上绕几圈漆包线来给灯泡供电吧,这样比较环保。

网友:
就一个LED塑胶封的指示灯嘛,怎么搞那么复杂的计算,随便一个大概的阻值,点亮就好了。太小了会烧是真的,偏大也会亮,随便放个5K左右电阻就好了,肯定亮,10K都行。不用那么复杂的计算。只要看到个红点就好了。
还加什么LM7805什么的,多余!二极管放不放一个都无所谓。本来LED就是个二极管。发光的时候也是其中的半波。还有虑全波干嘛?多此一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你爽快,我就喜欢这样

一般LED工作在1.8到2V,你说需要3V我就当作没是LED。是LED就太简单了。

你讲的功放音量,也可以理解的音量电平表,我见过功放机音量电平表是有照明灯的,所以我在4楼那样说。

网友:
接个7803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