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DVD车机P7760的接线线序

楼主(2017-05-21):
求助这个DVD车机P7760的接线线序

楼主:
主要是这个的接线线序!谢谢各位老师!

楼主:
我在网上没有查到这个车机的资料!还希望万能的矿坛给与帮助!谢谢了!

网友:
不清楚 ,只能拆开 看线路了 ,

电源  地线  ACC  找出来 其他就容易 了 。 喇叭的就是直接到功放芯片的线路。

网友:
老古董车机,这个接口外形一样,接线定义不下10种,拆开看板才知道,这个机器没什么折腾意义,老模拟屏,效果差,音质差,导航之类要外挂,

网友(2017-06-20):
这种简单的车机接线我一般十多分钟搞定,要开机一分钟搞定。在保险处接+12V,地线只接接在外壳上就可以开机了。要全部接线,拆开机子主板,有一个大电容,负极接地的,先确定地,再确定正极,在正极的旁边一般是ACC和小灯,天线控制,喇叭线看功放块,相邻两个一组,四组。以你的水平,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其他的如视频输入控制,刹车线,USB口你接不好的,别把车机搞坏了。搞不定就退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