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

楼主(2017-05-21):
像这种9v电源变压器,表量:空载有12v,入收音机开机收台也有11v,不知会否对收音机有影响?

网友A:
电压是否符合?主要是电流比收音机的总电流要大好多的缘故。只要电压符合,交流声不明显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是否符合?主要是电流比收音机的总电流要大好多的缘故。只要电压符合,交流声不明显可以用的。

收音机用9v的。

网友:
这种里面是变压器变压整流后直接输出的,不带稳压,空载或轻载时电压升得比较高

网友B:
看收音机内电容耐压够就可以,不放心可以加一块7809啊!

网友:
没有问题,大胆用,我读初中时就是就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收音机内电容耐压够就可以,不放心可以加一块7809啊!

是阿,可惜盒内空间小,否则加块7809。
不过看电路板只有两粒整流管,也不知怎样连接?与四粒的有何区别。

网友A:
直接用吧。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阿,可惜盒内空间小,否则加块7809。
不过看电路板只有两粒整流管,也不知怎样连接?与四粒的有何区别 ...

变压器有中心抽头的两只二极管全波整流,如果没有中心抽头的全波整流就要四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有中心抽头的两只二极管全波整流,如果没有中心抽头的全波整流就要四只二极管。

谢谢,我电路盲,以前曾接过四粒二极的7809,还可。
奇!这个象无中心抽头的。一个电容、一个电阻,日产索尼也偷工减料?倒是变压器占大半空间。
现在用收音机有些些少呜呜声不爽,按下度盘照明灯更大声。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吧。没有问题的。

有噪声,哈哈。

网友C:
这是与电器配套的电源适配器,电器内部根据需要还有降压或稳压。
不是通用电源,并不稳压。如果移植到别处用,可稍作改造。
如9伏电源的收音机,串颗7809就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与电器配套的电源适配器,电器内部根据需要还有降压或稳压。
不是通用电源,并不稳压。如果移植到别处 ...

网友:
收音机电源  滤波必须良好    加π型滤波器或RC滤波器即可

网友A:
加一路电子滤波电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路电子滤波电路即可。

太复杂,不懂搞

网友D:
加个稳压块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稳压块简单实用。

盒小、变压器大。所剩空间小,装不下。况且是两粒整流二极那种,也不懂怎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