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否用薄铝皮替代变压器的铁皮夹,固定变压器。谢谢

楼主(2017-05-21):
请教:能否用薄铝皮替代变压器的铁皮固定夹。
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可以,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固定夹应该没什么影响,导磁靠的里面的硅钢片

网友:
只要机械强度够就行。

网友:
当然可以啦!铝皮还好加工整形呢

网友:
当然可以,而且散热效果更好,我的皮都没有,照样狂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