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超级简单的电子管功放,只用了一只6J1.

楼主(2017-05-21):
原来有个有源电脑小音箱,坏掉了,电路板都锈蚀了,无法修复,索性用6J1做了个超级简单的。利用原有的喇叭和机箱。放写字台一边画画一边用来听歌效果还不错。只能算是个放大器

网友A(2018-08-30):
这么小的功率能干什么?

楼主(2017-05-21):
刚才网站被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成6J3或者6J5,输出功率还能大点

我准备再加一级6P1,可能空间就很紧张了

网友:
能有100多mW输出功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准备再加一级6P1,可能空间就很紧张了

使用两只6J1效果很好.

网友D:
输出变压器难找。大概要220V变3.7 V的电源变压器才可替代

网友E:
真超简单,音量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超简单,音量如何?

也就是比手机声音稍微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变压器难找。大概要220V变3.7 V的电源变压器才可替代

不用完全匹配  极简式电路都是因陋就简用6伏变压器一样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两只6J1效果很好.

我只是用了单声道

网友:
驱动那个小音箱的话
用一个6t1更简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使用两只6J1效果很好.

推挽还是并联,最近正在琢磨小管

网友:
变成了电子管有源音箱可以换一下阴极电阻,管子改插6J5,大概能得到一瓦的输出,比6J1大许多,负载阻抗10K

楼主:
电路图来了

网友G:
没有玩过电子管的,一直很玩,身边也没有电子管的

网友:
6J1功放虽小,五脏俱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两只6J1效果很好.

串联?前后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绘功底深厚,给人艺术享受。胆机、电脑音箱,直升机、战斗机,莽原、山峰……无限遐思

活着就是要珍惜时光及时的娱乐。

网友:
是的,以前做过.

网友:
单声道也可以,采用两级输出可以达到300毫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推挽还是并联,最近正在琢磨小管

使用两级放大,推挽或并联使用6N1比较好.

网友A:
使用6J4P功率会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6J4P功率会大很多

一级电压放大,一级功率放大才是正确的方向

网友I:
挪基亚的老充电器就是3点几伏的。

网友(2018-04-20):
6J1居然这么好玩,支持

网友:
很简单的胆功放,这个一定要试试。

网友:
单个6j1能听么,功率这么小,弄个集成块算了

网友:
玩玩可以,本身是电压放大管,不如玩6N1更合理,真的要听,不如集成块。
例如2616,或者TDA1521,电源6-12V,没有其他累赘,省事。

网友:
请问这里是输入电源吗?是输入120伏直流吗?

网友:
120v直流电。

网友:
简单是不是也有好的音质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输出变压器难找。大概要220V变3.7 V的电源变压器才可替代

可以找一下老式配电柜上的带变压器的指示灯,找输入380伏输出6.3伏的。这种变压器顺插铁芯。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原6.3伏绕组接8欧姆扬声器,反射到初级,接近10K。

网友:
引用 网友I:
挪基亚的老充电器就是3点几伏的。

我拆过,是6伏左右的。

网友(2018-07-13):
管子放在里面发热量太大

网友(2018-08-30):
试过用220V/6V的变压器,音质不理想,找朋友做了对输出牛效果还好,小小五极管味道不错呢

网友:
音质很好吧

网友:
非常好。点赞 .

网友:
用双管推力足一点,120V电源可以用大3V 6V的两只变压器获得,220V变压到3V,3V输出再接第二个变压器的6V绕组,高压侧就是110V左右,由于供电公司的供电电压一般在230V+,所以出来的电压在115V左右,整流滤波后差不多就是120V的样子。
有绕线机自己绕指也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玩玩还是可以的,但功率太小了没啥实用价值,我前几年用2P3的直流管加1k2做过一个双声道的,声音不大音质还可以,在网上晒一下居然有人想卖就几十元(忘记了是多少了)转让出去了。如果用6N1做推挽输出功率大点,还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如果想简单就用6N2推6P1声音还不小更巴适。

网友:
功率太小了,改6p1多好。

网友K(2018-12-27):
引用 网友J:
可以找一下老式配电柜上的带变压器的指示灯,找输入380伏输出6.3伏的。这种变压器顺插铁芯。就可以直接使 ...

行灯变压器?机床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行灯变压器?机床上用的?

电感量不够。低频效果不好。我曾经测过 行灯变压器,380V绕组电感量为2-5H。而小指示灯变压器可达到15H以上。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行灯变压器?机床上用的?

电感量不够。低频效果不好。我曾经测过 行灯变压器,380V绕组电感量为2-5H。而小指示灯 变压器能达到15H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感量不够。低频效果不好。我曾经测过 行灯变压器,380V绕组电感量为2-5H。而小指示灯 变压器能达到15H ...

嗯,改天试试。

网友:
6ji双管并联输出的声音一个不大的院子都能听到!记得原来电话会议监听放大器就是用的6j1双管并联。

网友(2019-11-30):
引用 网友G:
没有玩过电子管的,一直很玩,身边也没有电子管的

买啊

网友:
用6J1接三极放大,做前级。也就是说,给小功放加一级放大。这样功率输出可达200MW以上。音量跟半导体收音机差不多,但音质要好于半导体收音机。6J1灯丝电流小,屏流小,不会太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功率能干什么?

这也只能弄个床头听什么的。

网友(2020-04-01):
楼主搞个胆结石把,加个小后级2822,2030,1875等功率更大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