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急求帮忙!想做个机为了课程设计,但是无奈遇到了技术难题,deadline在即!

楼主(2017-05-21):
rt, 我是很喜欢一直很好奇,但是之前没玩过技术小白。照着我爱制作网买了零件做了这个,但是发现无奈好像很难收到什么输出。我把各项值说一下:电感185uH,可变电容15-540pf, 电容1 和2都是2.2nf。后面他买的套件有变压器做了阻抗匹配所以连一般耳机就行

现在课设大限在即。真的是特别急。然后想想如果用拉杆式天线的话(因为普通市面收音机都用这个)好像效果会好。然后查了下,拉杆能收到FM ,应该会比线圈的中波频率要高,承载的能量要高,所以应该输出好点。但是无奈本来就不会。也不知道拉杆天线怎么连。看了大神@子小马也的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42410-1-1.html也看不懂, 因为电路就看得有点迷糊, 也没看到具体硬件连接,所以好迷。急求 各位大神帮忙,可设大限在即。

小弟微信:xyj93061, qq:3567961344,急求大神帮忙,可以有尝。因为课设大限在即555555.

网友A:
呵呵,真的是 ‘急来抱佛脚’ 啊!作为一名学生,应该认真学习基础理论,踏实地做好实习课程内容。
找一台带调制功能的高频信号源和毫伏表,就可以检测图片中的倍压有效值了。如果有时间,把测量数据分享一下就很好,不要说不会使用仪表哦,呵呵。

网友B:
这是要做中波呢,还是要做调频。一开始上来就看着象是要做大环,显然是要做中波大环矿石机,电路本身没有太大问题,,参数还也合理,其实是不是倍压并不重要。问一下,这个大环线圈边长多少,截面积大概多少,如果要想在一般信号下接收良好,大环线圈边长大概要在七八十厘米左右,另外耳机在图要用高阻耳机,如果采用中阻耳机,则要用阻抗变压品才能得到好的效果。个人感觉问题有以下几个地方要考虑一下,一个线圈的大小是不是足够,上面没有说,另一个是接收试验时的环境,最好在楼顶没有档住信号的地方,线圈不要直接靠在地面上,离地面至少得有半米以上的距离,这样信号的损失才会少些,还有就是耳机的问题,这些地方注意了就容易接收到信号,望对照一下,

网友:
急来抱佛脚,我是嘴损

网友:
嗨!这学上的,该做课设了还什么都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做中波呢,还是要做调频。一开始上来就看着象是要做大环,显然是要做中波大环矿石机,电路本身没有太 ...

是56厘米的环,然后有做阻抗匹配但是我感觉中会用高阻耳机或许会好点。可以试一下。然后建议环再做大是么?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真的是 ‘急来抱佛脚’ 啊!作为一名学生,应该认真学习基础理论,踏实地做好实习课程内容。
找 ...

选的课都是强电方向的,但是这个是所有学生比做,像我这种没选过弱电课的就有点头疼

网友:
现代的教育失败是很明显的。该怪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的课都是强电方向的,但是这个是所有学生比做,像我这种没选过弱电课的就有点头疼

如果您学习过电磁学或者了解电磁感应原理,就不难理解 ‘互耦’ 的概论了,初级的交流信号通过 ‘耦合’ 到次级,然后进行 ‘检波’ (或者镇流)变成脉动直流了,这样讲能理解吗?如果 ‘检波’ 出来的信号是音频,在耳机里就可以听到声音啦!(矿石收音机的基本原理)
哦,顺便问问,您学习的 ‘强电’ 都包括哪些呢?高压、低压还是控制?理论课程的内容可以透露一下吗?(所谓 ‘弱电’ 是相对强电而言的,一般指分立元器件和芯片组成的电路,对吗?)

网友C:
从你给出的电感、可变电容数值,应该是接收中波。
这里最重要的是你所处的位置电波信号强度,矿机没有放大,一般来说,需要一副良好的天地线,因为能量完全来自空中,还比较弱,没有良好天线,微弱的电波是无法推动耳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您学习过电磁学或者了解电磁感应原理,就不难理解 ‘互耦’ 的概论了,初级的交流信号通过 ‘耦合’  ...

renewable electrical energy system, High voltage engineering and protection, power system analysis and contr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您学习过电磁学或者了解电磁感应原理,就不难理解 ‘互耦’ 的概论了,初级的交流信号通过 ‘耦合’  ...

基本的我都懂,电路理论学过,只是不知道怎样才能让接收的效果好一点,因为现在做am的电台本来就越来越少,而且am的能量感觉也很弱? 我从来没有自己做过天线所以不知道怎么做好的天地线。可以指导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给出的电感、可变电容数值,应该是接收中波。
这里最重要的是你所处的位置电波信号强度,矿机没有放大 ...

可以知道一下怎么做良好的天地线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renewable electrical energy system, High voltage engineering and protection, power system analysis ...

在这里,有一部分会员英文不太好,他们难以理解您的答复,也就没有能力给予您技术支持。其实,在这里用中文沟通、交流比较好,会得到更多的技术支持,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