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只三肯管的四声道老功放电路图

楼主(2017-05-21):
本人小白一个  这个功放让我不知道怎么弄得  有一只环绕总是有短路的地方  自己换了几次零件  还是没有解决  大神们谁能认出这是什么电路图  没图给个方案呗   别太复杂 对电路没啥了解  只会使用仪表测量短路与否 对各个原件实现什么功能都不了解 望各位大神们不吝赐教

网友:
这个东西简单,一般懂得修的都不需要什么电路图,不懂得有电路图也没有什么用,就不到20个零件的东西,你再笨,把全部电阻量一遍,半导体和电容全换了估计最多也就20分钟。

网友A:
这个看上去不就是左右声道吗,最后那个图也不像环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上去不就是左右声道吗,最后那个图也不像环绕啊

应该是吧  主声道是8只三肯  要是不是环绕那是什么捏? 现在就是这只环绕有毛病  输出带电压  主板中间后面有个地方有脱落的痕迹  貌似是一个二极管 不知道是不是啊   不敢往上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