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分辨MF368生产年份?

楼主(2017-05-21):
各位师傅:现有一事请教。
近日偶得一只MF368,成色不怎么样,现在想知道怎么分辨具体的生产年份?表的编号是:611412

网友:
不会超过88年,猜的

楼主:
嗯,我个人猜测也是80年代后期的,只是不知道具体年份。

网友:
可能是86年生产的

网友A:
mf368第一台是90年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f368第一台是90年出的。

我不太赞同,因为我见过1984年的MF36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台表的年限应该较早,后期的368表两个微调电位器改成了很小的那种,再后期的就干脆省略了。

反正不算太晚,因为还有红袍和绿袍,也不算很早,因为也有很多色环。

网友:
调零电位器边上也应该有年份。

网友:
这个表大概是86年到90年的。猜的。我这个表是88年买的。这个是848仿368的。

网友:
上海第四电表厂80、90年代采用的编号一般第一位就是年份。6 可能是1986,1996; 2 可能是1982,1992,等。再根据元件日期判断就好了。
这个表是86年的可能很大,因为96年金属膜电阻已经很少红色的了。
一个电解好像是85年的。另外绿色的金属膜也是80年代后期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