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频广播能正常接收多远

楼主(2017-05-22):
九十年代我在老家一年,是我玩收音机的一年。本论坛我是前两年才知道的,玩收音机都是自己一个人玩,没有一个伴。
家住的坡岭比较高,海拔300米,东面广东方向近处无高山阻挡,用自己改造过的调频收音机加5单元八木天线可以稳定接收来自广东的调频电台。
有肇庆台、广州台、深圳宝安台等,当时宝安台深夜交友节目是每晚必听的。
我老家处于广西中部,与广东宝安直线距离550公里。这种接收不同那种特殊天气才出现的超远距离接收,而是长年四季都可以接收。

接收机是普通调频收音机,改造的主要部分是加了两级共三级10.7的陶瓷滤波器,加一级中放,有强台干扰时加一个黑白电视高频头5频道改造的选择高放滤波。
多年不玩收音机,原来的机子也早已不在,现在还常常怀念。

补充内容 (2017-5-25 21:34):
爱好无线电,电磁波基本转播知识我是懂得的,这主题几乎是天方夜谭,各位老师的观点我理解。
这个帖子发出来,是想看看全国各地的同爱好者有哪位有过相似的经历,毕竟这是现实存在,当年亲手的事儿。不管电波是走...

补充内容 (2017-5-25 21:42):
不管电波是走怎么曲折之路到我那儿。有时间我会再模仿以前方法做机子、天线回老家试试看还可以收到不。
下面我的跟帖将补充说说电视方面的远距离接收。主题的省外接收确实是太离谱太不可思意了。

网友:
我在唐山用电视天线收到过台北,澎湖一代带的调频电台

网友:
用机内天线情况下,一般不超过50KM。

网友:
调频波基本是直射波,传播特点跟光差不多是沿着直线传播的,就算是发射高达一百米,因为地球的曲面造成最多只能传播五十公里左右,加上建筑物的阻挡等,实际接收距离更近,如果是调频矿石机接收,距离只有几公里左右,最近了就信号弱了,难于接收良好了。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有可能中波和调频并机播出的电台,即一个电台的一套节目既有中波也有调频,如沈阳的都市广播,中波1034,fm为92.1.调频广播能收到550千米,估计世界也是首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有可能中波和调频并机播出的电台,即一个电台的一套节目既有中波也有调频,如沈阳的都市广播,中 ...

在上海也有中波调频同时播出的,中波990KHZ与调频93.4MHz。中波早晚要淘汰!

网友B:
调频广播工作在超短波,最远接收距离是视线能够到达的地方。
假如海拔为0米的地方发射天线为485米高,接收点天线为1米高,那么最远接收距离是56公里左右。
再假如接收点的海拔有485米,那么接收距离可以扩展到112公里左右。

网友:
最有效的是长波。

网友C:
有没有可能,在一些特殊多次反射途径上,调频和电视信号传得异常的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频广播工作在超短波,最远接收距离是视线能够到达的地方。
假如海拔为0米的地方发射天线为485米高,接收 ...

爱好无线电,电磁波基本转播知识我是懂得的,理论是行不通,现实确实有不可思议的事儿存在。下面跟帖我在说说电视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在一些特殊多次反射途径上,调频和电视信号传得异常的远?

确实存在。天气特殊时候我在电视3、4频道多次接收到听不懂话的外国电视台,有时有图像无声音可能是伴音制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有可能中波和调频并机播出的电台,即一个电台的一套节目既有中波也有调频,如沈阳的都市广播,中 ...

不会是世界首创,特殊天气下,千多公里外的调频广播也从我普通没改装过的收音机里出过音,相信会有好多人有过经历。

楼主:
主题的FM超远距离接收是太离谱,我们就当作是特殊情况(天气、地理位置等)发生的事吧。

我爱好无线电,90年代初电视卫星接收还很少,农村几乎都是天线地面波接收,我当地就是。我爱玩远距离接收,照着书本做天线,家中天线放大器用c3358加upc1651,简单的就一级3358,经常晚上扛个14寸黑白电视机、铅酸电池、天线到半山腰试接收,天放只用一级3358放大。柳州市离当地直线距离90公里,在10频道的柳州电视台接收在山上很清晰,在家接收信号弱,雪花多。但桂中电视台(6频道)发射天线在柳州古亭山海拔500上,发射功率大,在我那280米海拔左右用电视机的自带拉杆天线就可以接收,是家家户户都可以接收,在海拔90米的红水河边需要架多单元室外天线才可以接收。

广西玉林电视台发射频率在UHF频段,具体频道我不知道,只知道在13频道以上,也就是频率470Mz以上,我是按15频道频率做的天线,13单元,可以稳定接看,只是有些天雪花多。我村子有几家用我做的天线接收玉林电视台节目,都是黑白机,用电视机的U高频头接收的,彩色电视机灵敏度低可能收不到,当时没机子试。玉林市区与我在地直线距离180公里,已经大大超过视距,超出了理论转播距离。说是不可思议,但确实是存在事实,无线电的奥妙有些性质可能人们还不了解,飞到太阳系边缘的探测器发回的微弱信号人类都可以接收那也是不可思议。

下图是我当年接收地距离玉林市的卫星图测距。

以前的书,天线是按照《电视接收天线》这本书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20公里,我在40公里外用灵敏度低的收音机收过调频,用收音机自带天线。如果用CXA1019的收音机效果估计 ...

我有台机子就是CXA1019,有两台小收音机是CXA1191M。改装的就是CXA1019